911老是左飘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30):
911到手练了几天,现在可以对头对尾悬停,航线。甚至可以空中手接降落,左手抛机起飞。可玩性太高了。这飞机的毛病主要是会向左飘,需要不断修正。把左边舵机大拉杆调长了一点也没有改善。
看一下重心视乎左边重一些,看来右边要配点重,不是拉杆的问题。不知道其它人有没有左飘的现象。

网友:
是不是微调没调好?起飞的时候是会左飘的,你加大点油门,让他飞起来就没事啦

网友:
起飞后用微调修正啊

网友:
我的没发现左飘,只是发现左侧飞没右侧飞动力足,前飞没后飞动力足

网友:
我的911起飞后各种飘
前后左上下
电力足的时候还好,飞个2分钟,各种飘都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11到手练了几天,现在可以对头对尾悬停,航线。甚至可以空中手接降落,左手抛机起飞。可玩性太高了。这飞机的毛病主要是会向左飘,需要不断修正。把左边舵机大拉杆调长了一点也没有改善。
看一下重心视乎左边重一些 ...

复syfmx兄:

不要加配重。

可能是炸松了锁扣或十字盘。

(1)  把旋翼头上的所有锁扣都按紧在球头内。

(2)  把十字盘在各个位置向下按紧。

(3)  按需要微调连杆 / 控微调。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