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4不锈钢钻孔

楼主(2012-05-01):
使用什么样的台钻和哪种钻头能在304不锈钢上钻20mm的孔?

网友:
厚度多少,厚度小的话用开孔器,记得选比要的直径小一点。

楼主:
厚度20mm,能打穿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厚度20mm,孔2.2mm,能打穿不?

网友:
钻头很贵吗?

网友:
不锈钢专用钻头就可以

网友:
JEFF牌子的钻头可以.白色那种..要正品才行哦.我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厚度20mm,孔2.2mm,能打穿不?

一般高速鋼鑽頭的紅硬性較差
若常在不鏽鋼上大量鑽孔
可選擇含鈷的鑽頭(紅硬性較佳)
118度的角度磨成130度會好鑽一點
若只鑽少數孔
可用普通鑽頭加冷卻液也是鑽的透的
個人不喜歡冷卻液飛賤的感覺及味道
所以大多鑽頭上沾日本太陽的絲攻油(田野井的有點貴)
有點甜甜的香味
絲攻油在台灣話裏叫"白鐵油"(不鏽鋼油)
所以拿來鑽不鏽鋼也是ok的

网友:
不要将在不锈钢上打孔想的很难,只要低转速就可以,我用日立充电起子,在12mm的304上开过15mm的空,转速一定要慢,

网友:
能低速的台钻 就可以  速度最好100多转

普通钻头就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B:
加工不锈钢解决发热就行了,我记得本坛老帖中的一句话,

“低转速,大进给,勤提刀,色拉油,钻不锈钢就像钻豆腐”

网友:
楼上的都说完了

网友:
 我经常弄!还2MM的

网友:
用普通钻头便能胜任,如要攻丝,豆油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不锈钢解决发热就行了,我记得本坛老帖中的一句话,

“低转速,大进给,勤提刀,色拉油,钻不锈钢就像钻豆腐”

网友:
不锈钢粘刀。低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