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闷丸最近灵感大baozha...突然想到有没有办法做自动焊接台?

楼主(2012-05-01):
初步构想是...用钢板做个密封箱...留出通风口.接风机把刻气排出窗外..

如果要焊接圆型工件.就接旋转盘..用步进或减速电机带动...焊枪用支架支撑..

总之...总有办法启动焊枪...

内部某个角落安装监控摄像头....实现远距离操作...

网友:
是不是长假太闷了

网友A:
電銲辦不到,因為銲條進給不好處理
要填料的氬銲也不好辦到,原因同上
比較可行的是不填料的氬銲或co2才行
但除了大批量加工外
為了一點小東西作台專用機是不智之舉
因為專用機校調的時間,早就把工作作完了
想看簡易的自動銲接
可以去變壓器廠看看
矽鋼片都是無填料的氬銲自動銲接完成的
有個朋友在中山三鄉開了個小變壓器廠
裏頭就有台自製的氣動自動銲接生產線
工人只負責把裝好的變壓器放入輸送帶內
其他都是全自動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机加工这么..永远都是一山比一山高.所以我需要时刻保持思考.保持想象力.保持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对..我想漏了需要填充焊丝...TIG要填丝...想漏了..

网友:
成本大阿

网友:
我们单位的二保焊都是这样搞的。能自动送丝的好搞。成本没有多大。还用火焰切割机(半自动)改的,能焊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銲辦不到,因為銲條進給不好處理
要填料的氬銲也不好辦到,原因同上
比較可行的是不填料的氬銲或co2才行
但除了大批量加工外
為了一點小東西作台專用機是不智之舉
因為專用機校調的時間,早就把工作作完了
想看 ...
楼主想法是好的。但不现实。简单易行,可靠,是最高级的,。

网友:
想法是有点爆炸

网友:
先做个电子焊接的实践一下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已经刷到大校了..不需要再涮级别了吧...

希望以后能在回复中看到你的真知灼见

网友:
自动送丝的二氧化碳保护焊可以啊,二魁好好像做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