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密一疏,吸水舵的轴跑丢了!

楼主(2012-05-01):
今日玩船,仔细检查了浆、轴、舵、压水板等等所有螺丝是否紧固,都上了螺丝胶,却遗漏了舵的轴的紧固螺丝上胶,其实是根本不知道那根轴还有螺丝紧固的,结果跑丢了吸水舵的轴,还好是在岸上检查的时候发现,用颗5mm不锈钢螺丝替代 ,晚上顺便装好排水阀
发此贴是希望新手注意。

网友:
是不是因为那颗紧固螺丝太隐蔽了,要拆下舵片才能看到?
我的船前两天也把这根舵轴跑掉了才看到这个顶丝,然后让我把这顶丝改到侧面去了。

网友:
我今天也把这个加固了

网友A:
今日系边度跑船?

今日跑船还算顺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日跑船还算顺利吧!

帆哥,都算顺利,救了两次船,一次是没盖船舱盖,船冲起浪洒在发动机不知道是哪里,一下水就熄火,一次是泵不上油,上岸改大了油箱盖上的孔就OK了。玩了好长时间。还是油船跑起来爽!
汽油船船舱入水很多,应该是轴系密封的问题,新买装上去的排水阀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干脆不要,船尾装排水阀的孔不堵上直接排水,这样效果还好些,就是停船入水很快,就等自制的马桶盖式的排水阀装上去用。
橡皮艇用完不放气,直接绑在车顶,一路走好多人睇,哈哈!好拉风!橡皮艇手动打气太辛苦,买了个电动的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