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插头集成驱动和限位 雕刻机信号线屏蔽 问题讨论

楼主(2012-05-01):
得到一些12芯航空插头 打算用于雕刻机  diy就是要讲排场  打算吧步进电机4根线根占用两针 剩下四根给限位开关 这样子 每个航空插头负责一轴  简洁实用还安全。
much3说明书4.6.3明确提出“使用能够连接两根或更多轴的可移动合芯电缆连接开关会更加方便(比如龙门刨床
X轴和Y轴的开关都在刨床上,只需要一根很短的循环电缆与X轴和Y轴的合芯电
缆连接就能控制Z轴)。请不要使用分支电缆同时连接开关和电机,如果您要把连
接电机和开关的线合在一起,这两种线必须有屏蔽装置(编织物或金属箔)并且屏
蔽壳连接在驱动电路的接地接线柱上。
Yahoo上面的Master5/Mach1/Mach2有很多机床和图片示例,能够为您提供开关安装
的方法和技巧。”

想想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倒是好办 因为信号频率不高 即使四根线 用三路单股屏蔽线也不会内部干扰

找来多路屏蔽线  这个很好找   并口线  鼠标线  vga线 串口线  hdmi线 usb线   等等大多数多路线都是屏蔽线   但是问题来了 我不太切丁屏蔽罩内部的几路信号会不会互相在引入干扰电压呢? 我现在想用三路屏蔽线(内部三根线+外面的屏蔽罩)做共阳接法的方向 使能 脉冲 的信号传输 用于电控箱里面电脑主板到驱动板的馈线
但是转念一想 并口线不就是内部很多线  也没有干扰呀    这下傻眼了  请高手解释一下为什么不会干扰呢? 我是该用三根单股屏蔽线好还是用一根三股屏蔽线好呢? 因为电控并口接头的驱动板到驱动器还有半米的馈线 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搞清楚了下手。

网友:
我认为限位开关和电机的接线用同一根电缆并将电缆的屏蔽编织物的一端(注意是一端)接地的办法没问题。

网友:
因为并口线内不会有大电流和高压

网友(2013-01-12):
接地的办法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