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闪白灯的现象比较多噢。。。

楼主(2012-05-01):
我以前从来没有的最近也出现了 我估计可能是天文和地磁的原因 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A:
有这个问题
最近各个飞控都有出现问题的
2012恐怖啊

网友B:
不会吧~~~~有些时候 我飞机很稳 定钉
白灯还经常闪烁
最近要好点~~

网友C:
时间到了,器件老化

网友D:
我的插上电池就闪白灯一会就不闪了 不知道为啥以前没有

网友D:
大江也出来说两句

网友E:
我遇到过闪白灯,不过是大动作过后。这个跟DJI的WMK 手册里说的一样。。白灯的意思是 GPS 和 IMU 给的信号参数 不一样。。

网友:
我的有时候也闪,今天GPS搜索信号好几分钟都没有搜到

网友F:
今天也出现在搜星过程中闪白灯的情况,维持有20多秒,第一次遇到这么长时间闪白灯。

网友G:
是的,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白灯在地面也有,有时候搜到星全紫上天以后飞行中也会间断的闪白灯!

网友H:
我的 也闪啊!

网友I:
同闪 不解迷惑中

网友J:
前几个月,说气温冷才出现白灯,,现在天气暖了也白灯,真搞不明白,看还问题还是有很多的哇,

网友K:
   軟件問題

网友L:
我是飞的时候经常闪蓝灯,离的近也闪。。。
都不敢飞高飞远,很郁闷

网友M:
各位大大。。。不好意思,我这段时间在维修卫星,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原谅。

楼主:
最近北朝鲜对韩国区域的GPS信号进行了电磁攻击 大概对我们沿海地区的GPS信号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大家在飞GPS模式时要尽量小心点 遇到情况要及时切回姿态或手动模式以避免损失

网友N(2012-07-17):
我的也是老闪,还没有做什么大的动作也闪.真TM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