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风火轮空中断电机臂,航拍炸机炸手机

楼主(2012-05-01):
前日终于决定把手机上四轴航拍了,我的这款索爱手机牌照和摄像都是非常给力的,不亚于一般的卡片机,索尼到底是干这个的
而之前我的玉兔加**也非常给力,稳定可靠,从来没炸过
后来**机架审美疲劳,从中山兄手上收来一个全新的风火轮,把**和模友换了老苦的mini DLG
此前玉兔风火轮去府河飞了一次,很完美,没有炸,连重点的降落都没有,绝对无伤
哪想到前天的航拍就发生重大事故了,之前一个起落完美,用手机拍了一段视频,效果还可以,略微果冻
哪想第二个起落飞行过程中,大约在50米高度,突然看见空中从四轴上射出一个黑色物体,我当时心惊啊,以为是手机飞出去了,然后四轴就自由落体掉到小区里的花岗石地面上,我赶紧过去捡,发现手机和四轴摔落在一起,不远处有一个电机连同电机下面的半截电机臂
当时慌乱了,没检查手机就拔了电池,因为手机后盖摔掉了,电池变形了,谁想到再开机手机竟然开了,后来检查没有信号,拆开手机发现是手机里的天线松脱了,装好后手机功能正常,也能上网通话,唯独镜头坏了,不能拍照和摄像了,而且最后炸鸡那段视频由于我直接拔电池,没有保存,损坏了,不能播放,文件还在,不知论坛哪位高人能修复的?感激不尽啊! QQ381984182,可以传过去,帮忙修复最好了:loveliness: 99.3M大小
后来回想整个过程,并分析原因,手机不可能飞出去嘛,空中横向飞出去的,手机又没有动力,是电机臂空中断了,电机及底座扯脱香蕉头飞出去了,四轴和手机就自由落体了。可能是桨和电机的震动,使得电机臂疲劳断开了。拍了点电机臂断口的特写,不懂塑料啥的,看看这料的断口正常不?听说二次料就这样?
第一段的航拍视频

还好给手机做了个护套,手机除了不能拍照,其它一切正常,外壳花了,电池变形

还好给手机做了个护套,手机除了不能拍照,其它一切正常,外壳花了,电池变形

电机转子变形了

电机转子变形了

断口特写

断口特写

楼主:
万幸没有炸到人和车

网友:
风火轮的电机臂确实脆弱

网友:
射桨了,臂摔断的

网友:
楼主节哀,,应该是射桨了,如果是机臂飞出去了估计你电机也应该找不到了。呵呵。DJI的机臂的确不经摔啊。。

网友:
我都说了飞前不要拍照的啦.你们偏不信.你看这不就成了遗照了吗?

网友:
机臂空中解体的可能性非常低,你想争做第一人.......

发现一个问题啊,你好像是起飞前拍照了啊

楼主:
是第一个起落完成后拍的,结果第二个起落就炸了
空中看着飞出去的一大坨啊,应该不会仅仅是桨,要不为啥下来后就一个电机在远处呢,其它的都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第一个起落完成后拍的,结果第二个起落就炸了
空中看着飞出去的一大坨啊,应该不会仅仅是桨,要不为啥下来后就一个电机在远处呢,其它的都在一起

如果不是桨打到东西,一般不会断的这么惨吧?

网友:
如果是电机从50米的空中射出去的话,你在地面上找起来会很难的......

网友:
看照片 感觉还是空中射桨   机臂是摔下来 摔断的  那个臂不是很乃摔的

另外建议你用  碳尼龙桨 只贵一点点 安全多了

楼主:
之前一只用1045正反桨哦,飞了N个起落都没出过状况
这个三叶桨真是用一次掉一次链子
是掉到花岗岩的广场上的,所以很好找,还好没炸到人

网友:
还好没砸到人

网友:
到网上买山寨的中心板用吧,机臂就买个原厂的!

网友:
机臂在不摔的情况下,应该算是很结实。估计还是空中射桨引起的。

网友:
想玩潜水那

网友:
航拍的挺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