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501重大安全事故的通报

楼主(2012-05-01):
都是换控惹的祸。昨天是因为hold开关不习惯炸的。

修复后今早想初始化一下电调油门行程。

胡乱操作中鬼使神差的关了控。

飞机启动了,貌似最高转速。

大惊,卧倒,抓起枕头准备护头。

万幸,好像是负螺距。

开控,没反应。

给飞机断电?这个比较难~~~~~~~~~~~~。

飞机慢自旋,尾巴开始撞到椅子上。

等他电池耗尽?这个好像不靠谱。

暴力平叛?工具箱拿在在手里,飞机出现蛙跳现象,投掷,命中,扫齿,主浆停转,断电,警报解除。

总结一下无血的教训:
1.进行类似操作应该按要求拿掉齿轮,最少也应该卸了大奖;
2.电调和遥控的失控保护功能应该打开,并测试有效;
3.少做亏心事,哥今天这个负螺距,就说明了RP的优秀。这tmd要是正螺距,基本就血漫金山了。

4.注意养成好习惯。我平常玩模拟器的时候,就习惯于顺手关控。我早就感觉这个习惯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了,我就是故意不改。

顺便问一下,DX8失控保护怎设置?
貌似失控保护是接收机的功能,我等用卫星+V8的应该如何设置啊?

网友A:
我靠,高级货不人性啊。之前你用的2801,默认状态下,关控,飞机会保护停转滴。话说你现在的高级货比之前的差别很大吗?

网友B:
lz嗲,应该飞身扑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高级货不人性啊。之前你用的2801,默认状态下,关控,飞机会保护停转滴。话说你现在的高级货比之前的差别很大吗?

哥,2801是需要设置的,你设置为失控保护生效才行啊。
我今天真是人品爆*,这要是正螺距,哪里还能在这里发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嗲,应该飞身扑过去
 人家还呀爆*第二春 生儿子了!

楼主:
事故原因已经查明,请见此链接的沙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id7800105

网友:
“开控,没反应。”

 重新开控后,接收与控再次建立链接,飞机应该会受控停止转动呀。。。

网友:
排队围观事故现场

网友C:
还是不明白开控为啥飞机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明白开控为啥飞机没反应。。。

今早我测试了一下。
拔掉电机线。
断接收电,给接收电,控制恢复;
断发射电,给发射电,控制恢复;
或者是事故那天我太紧张?错觉?恰巧油门最大?

网友(2013-04-19):
引用 楼主:
今早我测试了一下。
拔掉电机线。
断接收电,给接收电,控制恢复;

有的時候斷開了就連不上了。。DX7試過幾次了。

网友:
我有次在客厅调机,误操作没开控情况下 先给飞机加电,电调自检通过后,飞机当时什么事没有,我拿起空来后才发现尼玛控没开,当时一身冷汗,也很庆幸飞机没来个大油门乱撞,但此时我居然做了个我自己都不理解的操作,把控开开了(当时可能存在侥幸心理吧,没开控,飞机没事,开了控正好对上频,更没事。。。),哪知我刚一开控,飞机大桨居然自己狂转,还好没飞起来,仔细看控,油门最低位置啊,后来飞机转了大概10秒,会自己停了,有惊无险。

网友:
DSM2 或 DMSX 在對頻完成要做的第一個測試就是關控...

要做關控測試前請務必將大齒盤移出飛機,以避免發生意外

网友D:
哈哈,我一般调电调的时候把那三根线接反,出问题顶多也就空转下还能控制住局面

网友E(2013-11-14):
应该飞身扑过去

网友F:
我是忘关油门锁,推油调螺距,结果突然转起来,把旁边的四轴脚架砍断了。。

网友G:
要是正螺距,基本就血漫金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