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鱼头回家!新鲜热辣!!!!!!!

楼主(2012-05-01):
焊接的地方,还是应该好好检查。见图!!

楼主:
其他地方完好!!没有问题!!

楼主:
鱼头不好吃!!!!后半段基本报废!!!

楼主:
用这个的回家好好检查一下吧!!!

楼主:
掉沟里,还好,有点干,水不是很多,不然惨烈啊!!

楼主:
全鱼头
损失报告:

尾浆

尾管

尾传

尾撑

拉杆

网友:
这里我用扎带扎上了~~ 还套了硅胶管防止扎带磨破线皮

网友:
空中BEC的线断了?

网友:
热熔胶粘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中BEC的线是的 断了?

是的啊!!!其他没有问题。自旋翻中!!!自己就掉下来了!!

网友:
那个BEC貌似是出厂已经焊接好的,这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
  起飞前要检查好各部件啊,这是常识。

网友:
楼上兄 加油 俺们看好你!

网友:
 炸了才涨技术!炸的越多 技术越好

网友:
主桨没坏?

网友:
看得我心慌。

网友:
用K牌电调还要另外装BEC,浪费了!好多人都是直接电调BEC供电

网友:
如果不是高压舵机 就是浪费

楼主:
世事无绝对,也有不用BEC用电调供电挂掉的!!!!

网友:
这个我拆开了都改了硅胶线,这大的宇宙牌用的硬线容易震断,焊好打胶,顺便把开关短接废掉,插头直接插电就好了

网友:
  表示慰问了

网友B:
我700E上次炸鸡,跟LZ情况一模一样。线太硬太细,换硅胶线,用704胶固定。

网友:
老猫也会烧须,“歌伦比亚”号航天机都有故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700E上次炸鸡,跟LZ情况一模一样。线太硬太细,换硅胶线,用704胶固定。

谢谢分享!!!已改动!!

网友:
损失不大

网友:
我过来看头像的,那女的很猛!

楼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