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数码相机如何安装才能防抖?

楼主(2012-05-01):
我的数码相机安装在距离
电机
20厘米的下方,没有
云台
,是夹在起落架中间。起落架很稳,不是钢丝起落架,但上天后相机比较抖,想要不抖只有关掉电机。请教大家如何安装比较好?需要什么防抖措施?谢谢。

网友A:
最主要还是桨,桨调平衡了,全机不抖,调桨就贴不干胶,要不就买好桨(进口)

网友B:
调桨就贴不干胶?调得多好,装时位置稍差又作废了

楼主:
谢了,明天试试看,把将换好点的。

楼主:
今天早上换了电机和桨,的确稳了不少。还是有共振现象。下次做一载机把相机远离电动机试试。

网友C:
楼主你买个防抖相机不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D:
加硅胶垫,参考光驱电机的防震结构:螺丝定位,超软硅胶套在螺丝上防震

网友E:
远离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