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的550V2,尾巴有点少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2-05-0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刚装了台550V2,有点小问题,
1.悬停时,飞机逆时针转时,尾锁得刚刚的,但顺时间转时就会要少摆一下才能停住
2.切3D时,飞机会抖一下。
3.做钟摆时,尾巴部是会小抖一下,看样子是在钟摆的中点位置。
请问一下大家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检查下尾控部分是不是不顺滑

网友B:
标
看看动力足不足

网友C:
  LZ试试调整下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