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教双流波箱不跑偏的原理

楼主(2012-05-01):
我知道非双流的坦克两边履带遇到摩擦力不一样就会导致转速差,从而出现跑偏。要不跑偏肯定必须双驱动轮同轴才行,但是我不明白双流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就像汽车加了差速锁,还是刚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图示就好了

网友B:
双流波箱它就不跑偏啊

网友C:
直行是一个电机输出的,到达左、右主动轮时齿轮的传动比都是一致的。因此不会跑偏。如果说还跑偏的话估计是左右主动轮大小不一致

网友D:
这貌似光靠文字是解释不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以说上图嘛 在画图里随便画画也行啊

网友E:
怎么说呢,直行时两边轴是靠差速器锁在一起的,所以不会跑偏

网友A:
标题
告诉你,LZ,我有一个非常能让你懂得双流是怎么样让直行不偏的原理,还带有实物演示,非常的容易让你了解到个中的机关。
说了那么多还没有跟你说解决的方法
方法就是买一台田宫1:16的L2A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在攒钱呢 距离目标还有一半还是大学生的苦逼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