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51 于是我也做了台电火花穿孔机

楼主(2012-05-01):
穿5毫米锉刀15分钟左右,穿10多毫米铁板用了40分钟  4毫米黄铜棒,后来慢一些应该是铜棒给弄成了锥型了,接触面积过大。
补上图片 晚上效果不好,锉刀上两个孔是4毫米条孔,一个是不规则孔(铜棒磨损了) 一个是扁着打的凹槽
http://user.qzone.qq.com/502458111/infocenter#!app=2&pos=1335895847
我空间的日志里有篇文章是介绍我的控制思路以及电火花工作原理,欢迎大家光临.
上面是空间连接,若不允许插连接,请斑竹帮我删除即可.

楼主:
图中电位器是电流调整,开关是返程开关(可以自动返程的,不过眼下不想动手搭棚)
一开机就自动进给,电流过大自动回褪,电流小了又自动进给。还有个进给调整电位器,图中没有,其实就是调整电机电压。

网友A:
民用低压也能电火花?强烈要求楼主分享技术。

楼主:
肯定可以的,还可以到更大,比这个效率要高几倍吧,当然和工业级的比差距还是有的。

网友:
空心铜棒加通水加旋转,效率提高数十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烈要求楼主分享技术。

网友:
能穿硬质合金吗?

网友:
低压?32v都可以

网友:
大板是298,小板自己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能,导电的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压是70V交流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手,一看就明白了,不过不是我做的,我买的,后面飞了许多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脉冲放电,直流腐蚀负极的原理来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5毫米锉刀15分钟左右,穿10多毫米铁板用了40分钟  4毫米黄铜棒,后来慢一些应该是铜棒给弄成了锥型了,接触面积过大。

 作业真不错啊。
我的五一,过得相当郁闷
看见您的驱动板,好是眼熟,不知您有没有做过L297的部分?
我驱动板 都做不好,唉! 刚发了个求助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2798&extra=page%3D1

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您在L298旁边的板子是什么用途,主要元件用了什么?
·用的51还是AVR ? 如果是51的C,能不能分享一下
·环牛是多少功率的  电压输出几伏的?
材料我准备了差不多了,希望能学习一下

网友:
原来这东西真的能自己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您在L298旁边的板子是什么用途,主要元件用了什么?
·用的51还是AVR ? 如果是51的C,能不能分享一下
·环牛是多少功率的  电压输出几伏的?
材料我准备了差不多了,希望能学习一下
297我以前做过的,没那么复杂。
旁边板也简单,LM324,其实用LM339就可以了,比较取样电阻上的电压,电压高就电流太大或者短路于是就让电机反转,正常后又进给。牛体积不大,但是做工可以,估计在250W左右,根本就没用单片机控制。电压70V

网友:
引用 楼主:
...

 您的电路设计很巧妙
我可学不来了,电路方面我大白菜啊
可惜了这个难得的假日,唉!

网友:
最好可以发到邮箱,谢谢
1012448538@qq.com

网友:
俺也想做一个就是对电比较小白

楼主:
回复 网友G:

补上图片 晚上效果不好,锉刀上两个孔是4毫米条孔,一个是不规则孔(铜棒磨损了) 一个是扁着打的凹槽

网友:
没有密码,无法浏览空间。已申请好友。

楼主:
回复 网友H:

已经取消密码。

楼主:
怎么这么冷清啊。

网友:
有电路图吗,懒得慢慢琢磨了?

楼主:
lM 324 主要用来做电压比较的,是个运放。

lM 324 主要用来做电压比较的,是个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I:

都是用自己手里有的 PCB改的,所以电路图还没画。

楼主:
减速步进电机。你好,我有有一批MP24AA 你要不?价格便宜,全新2.5一只
适合做电火花的进丝,有2000个价格超级便宜。

网友J:
引用 楼主:
穿5毫米锉刀15分钟左右,穿10多毫米铁板用了40分钟  4毫米黄铜棒,后来慢一些应该是铜棒给弄成了锥型了,接触面积过大。
补上图片 晚上效果不好,锉刀上两个孔是4毫米条孔,一个是不规则孔(铜棒磨损了) 一个是 ...

10mm用40分钟 搞错了吧,应该不用二分钟

楼主(2012-06-01):
比较粗,切已经磨损成了锥度/不过这个东西确实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J:

10mm用40分钟 搞错了吧,应该不用二分钟
不用空心棒,通不了水,没有旋转,这个速度正常

网友:
如何精确的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