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各位同志们帮帮忙吧

楼主(2012-05-01):
威龙1:72小虎式用的马达是什么马达?????找了很久了就是找不到啊!!!!

楼主:
我是真心来求助的

网友:
没玩过,所以不知道...

网友:
我也不知道,没见过呢,自己改的话减速电机就可以了,tb上搜有一些,很小的那种

网友:
不懂,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
无非就是130,n20嘛,买2个n20减速电机试试。再小就不太好安装了。淘宝上搜微型电机,自己慢慢对比

网友:
空心杯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再进来看看,尺寸我已经找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381再进来看看,尺寸我已经找到了

网友:
拆个光驱

网友:
1.0的轴径,12长,10mm直径,买个N20吧,几块钱一个,把你原来的电机具体长度,直径告诉卖这些微型电机店家,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