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雨兔子飞控的连接

楼主(2012-05-01):
rt,现在在研究兔子,但是连接起来却没有反应,上次加兔子的群也没说然让步让进,直接没课音信,来求高手们,求解答,现在是线路连接正确,但是第二个led灯始终不亮,就是遥控信号的那个,求大侠们解答

网友A:
R6208SB?排除线没接错,频率选MULT+固定翼模式,第二灯肯定要亮。因为我也是用8FG飞兔子

楼主:
不是6208sb 是frsky的6通到接收机 接收机灯因为是绿的,就是没反应 第二个灯始终是暗的

网友B:
要动一下杆

楼主:
回楼上,动了,响了一声 那个灯还是不亮

网友C:
估计是接收机与飞控之间的连线接错了。。。。
俺 曾经犯过你这样的错误,搞了很久才发现!
建议你重新把接收机与飞控之间的连线一根一根地检查一下,确保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