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ds9257发热过大----求助ing >_<!

楼主(2012-05-01):
在飞450电直很久了,最近才发现,飞完一电之后锁尾舵机很烫,发热的是电机,尾部活动很顺滑没有卡死现象,舵机出力也不大,力臂只用了1.5cm,陀螺仪感度在恰好锁尾不抖动的点上。3天前飞完一电后发现,尾舵机塑料外壳不烫,可是摸住5秒里面热量出来了就十分烫手。

求助,到底是舵机质量问题还是普遍如此,还是我哪里没调好?

网友:
山寨9257,这个要看RP,我的才飞20个起落不到就挂了。。
电机也是很热,注意飞完一次要让电机休息好再飞,否则很容易挂!

网友A:
你确定是用1.5cm的半径???有些大哦,一般都用0.7吧

网友:
山寨9257近500起落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用1.5cm的半径???有些大哦,一般都用0.7吧

+1

网友B:
俺的也是,在发现这个情况一两天,就挂了,请楼主注意间歇飞行,莫要堵转,卡舵。也许会多飞几个起落

网友:
不要对山寨货要求太高……

网友:
我买过两个,都是用不了多久就挂了,从此就再也不想用它了。

网友:
 再过不久就有人用1000起落来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的也是,在发现这个情况一两天,就挂了,请楼主注意间歇飞行,莫要堵转,卡舵。也许会多飞几个起落

正解,这山寨最怕的是堵转烧电刷,我尾巴虚位大,又上了润滑脂,所以时间久些,但1000估计是夸张了

PS:继续收这山寨舵健在能用的12*15电机,或者尸体,呵呵

网友C:
1、飞机抖动过大;2、尾传动不顺滑;3、转堵;4、金鱼尾。从LZ描述看,1是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飞机抖动过大;2、尾传动不顺滑;3、转堵;4、金鱼尾。从LZ描述看,1是主要原因。

2、3 也是最容易导致这个山寨9257挂掉的原因

网友D:
4起落空中挂B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4起落空中挂B的飘过

估计这舵机受不了暴力,哈哈,挂的都是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