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飞控装在RQ200油动无人机上出现的问题!深度探讨江南飞控,期待它能更加完美!

楼主(2012-05-01):
前天江南飞控装在电动飞翼成功飞了四次之后,今天把整套飞控装在了RQ200-90级油动无人机(参见我的系列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04990),特地约上俱乐部的飞友直奔50KM外的油机专用飞场准备进行调试。但结果很不乐观,并最终取消了原计划升空试航,只在地面进行拉距及相关测试。
忙着测试,在外场忘了拍照,飞控的布局主要在机身上,详见照片。

具体问题如下:
1、云台问题。我安装了自制的两轴云台,控制左右和俯仰,分别接到七、八通道。在云台、云台俯仰这两个地方打勾之后,云台才有反应(其它组合也都尝试了,均不行),但也只能是左右转动(也就是说只有一个通道能用),我用的是普通9G模拟舵机。这种问题要怎么处理?简单点说,我现在想控制云台的左右和俯仰(不是增稳),要怎么接?
2、油门的问题,油门舵机在地面站里设成反,但却一直没有任何反应,反不过来。
3、加油启动后,振动值不是很大,地面时显示98左右,因为专门做了减振处理,这比我之前装在电动飞翼上在地面测试值还低(飞翼在地面全油振动值124左右),但让飞机在地面跑着拉距,发现图传的地面传输距离很短,只有100M左右,是干扰吗?场地附近电磁环境很好,那机子本身的干扰源是什么?是不是发动机的振动?(但上面说了,振动值比电动的还低)
 正常2.4G图传在地面拉距在800M左右信号正常(已做实验)。
4、GPS问题。一推油,GPS卫星数量就急剧减少,搜星信号出现。是何原因?
5、433控用来控制油机实在是不好用,功能太单一,无法设熄火开关,油门更是让人蛋疼,推到最高(因为油门无法反过来,所以只能将就这样测试)就是全关熄火,要靠拉杆来控制油门以达到不熄火近乎不可能。

网友A:
一点经验 仅供参考:
1、云台问题可以问江南
2、油门 反舵   在控上反一下 不就OK了吗?
3、震动健康值太差  98 已经太大了  减震没有做好 我的全油门才 46 ;图传问题很奇怪 没有碰到过这样
4、GPS 安装位置有误  靠近裸板摄像头是要受干扰的   离数传天线也太近!
5、433遥控很OK啊  设熄火开关 关键在于用的遥控器有没有这个功能
433 只是数据链路,所有的控制功能 在于你用的遥控器本身有什么功能 它就有什么功能 。

老鸟 韦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经验 仅供参考:
1、云台问题可以问江南
2、油门 反舵   在控上反一下 不就OK了吗?
3、震动健康值太差  98 已经太大了  减震没有做好 我的全油门才 46 ;图传问题很奇怪 没有碰到过这样
4、GPS 安装位置有误 ...

很感谢你的回贴!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可能你还不清楚我所用的地面控制系统。是纯433控的方式,没用别的遥控器加433转接,所以你的回答的对于我的问题解决不了。
震动值在地面上这个数值是较大,但到天上就好很多。

网友:
GPS 和数传 ,图传 间隔远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的纯433遥控 上面不能设置正反 这个需要在地面站上设置 其他的不懂 楼下的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纯433遥控 上面不能设置正反 这个需要在地面站上设置 其他的不懂 楼下的继续

是的,可问题是,地面站设置了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
433这个频率的 遥控别用  。在这个频率上面 有很多 小功率的数传电台。
机壳是 全铝的吗

网友C:
当使用云台的时候 7 8 9 10 通道是数码通道 必须用数码舵机
图中你的云台 是舵机直驱的  ~ 云台我自己做了几个 舵机直驱肯定抖的
~ 当然你不是增稳云台就无所谓了~
我现在准备用MF150的云台+S9254的舵机试试~

网友:
纯433 遥控对控制这样的飞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建议还是用自己的控转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使用云台的时候 7 8 9 10 通道是数码通道 必须用数码舵机
图中你的云台 是舵机直驱的  ~ 云台我自己做了几个 舵机直驱肯定抖的
~ 当然你不是增稳云台就无所谓了~
我现在准备用MF150的云台+S9254的舵机试试~

这几个通道也不一定都得用用数码舵机,要看用来干什么用。不作增稳云台用的话(没有横向平衡),当普通通道用就可以用一般的模拟舵机。这一点,我曾向江南落实过。(这一点说明书也写的不是很明确)
如果一定要归为这个原因,我换上数码舵机,一看什么结果就知道了。

网友:
纯粹控制摄像头方向的话根本不用沟云台勾了云台舵机接9 10通道 而且飞控上的插头5 6通道是没有的 这点要注意 勾云台俯仰的话8通道只能控制云台舵机的俯仰角度

楼主:
感谢楼上几个朋友的答复。
我接到9、10通道试试。

网友:
我建议楼主逐级试飞,莫急于求成,跟卖家多沟通,固件该升级的就升级,就当做帮飞控卖家做测试,争取把油的FPV也搞好,我们又可以达到真正FPV的目的。楼主加油!

网友:
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