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盈天行者40A电调电机抖动+正反向交替乱转!

楼主(2012-05-01):
购入AX电滑一架,配好盈天行者40A电调一个,配3S电池,开始装配好后一切正常,电机油门线性、规律。
当天插拔几次电池后,突然出现电机大幅抖动,正反方向毫无规律的频繁乱转,一个方向转不到2秒,不能产生风力,可以算做大幅抖动。换了一个电调,电机正常,说明是电调问题。
第二天上午再次调试,电调又恢复正常,电机转动良好。大喜!当时自己分析原因是接触不良,反复插拔了几次好了。继续装飞机,下午插上电后又出现正反向乱转。这时再反复插拔也没有用,怀疑电调什么地方坏了.
请各位大侠指点,在这里先谢过!

网友:
检查电调的T插和香蕉头是否有虚焊

楼主:
拆开电调香蕉插的热缩管后,发现香蕉插和导线焊接处有很多银色粉末,是不是焊锡烧碎了?手上暂时没有工具还未能修理。

楼主:
目前原因已经查明,是由于电机三个香蕉插中的一个虚焊导致,现在一切正常,不是电调的原因。感谢ziyihua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