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舵机调试中点问题

楼主(2012-05-01):
其实玩GCP和MCP时间不短了,今天却发现个新问题。因为舵机扫齿,所以换了个副翼舵机,于是开始调舵机中点,于是就奇怪了:鸡鸡上电舵机稳定后,上舵臂,用控里的舵机系统微调调中点,却发现每个舵机不是单独被调整的,而是三个一起动,比如,调副翼时,螺距舵机也相应被调整,这你让我怎么调啊?!斜盘模式选的是单舵机模式(说明书要求的模式),我理解单舵机模式就应该是各个舵机单独动作,与450上的H-3模式是不一样的。以前好像也调过中点,好像没遇到这个问题,是我哪里设置错了?另外我的M120也遇到同样问题,郁闷中......

求各位也对CP舵机进行过中点调试的魔友指点一二,谢过!

网友:
冒似三轴不能通过控调节舵机中点吧。

网友:
调不了。只能调拉杆

楼主:
刚才又搜了一下各种关于舵机中点调整的帖子,好像还真是这样,看来只能说我之前玩GCP纯属瞎掰了。有魔友通过先调副翼至两侧舵机中点偏移角度相同,然后对应调螺距的方式使两侧舵臂到达中位,但我还没想明白俯仰舵机是否会参与,继续调试中。现在发现其实自己以前很白痴,估计以后会发现现在很白痴

楼主:
唉,还是被自己说中了,仔细看了下说明书,6.3说得非常清楚,拨控上的MIX开关至2位置,接收即进入调试模式,就可以对单个舵机在控里用“辅助微调”进行中位调整了,华XX等于是把G CP接收板上的调试模式开关挪到了控里实现。再次鄙视一下过去的自己

网友:
最终还有个好的结果不更好吗?在控里调更好!

楼主:
是啊,只怨自己自以为是不看说明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去调机模式以后,可以单独调微调副翼和升降舵机????
楼主请指点

楼主:
回LS,当时没仔细看,调机模式仍然无法单独调斜盘舵机,还是一起动的

网友:
這個基本功能沒有.. 華xx 是不是白痴了....唉

有沒有wk 的出來說說問題

网友:
是不行的,只有螺距可以微调,我问过售后了。。。。mcpx也一样,但直线舵机好很多

网友:
有沒有wk

网友(2012-06-18):
同问,没有高手吗?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发现了,打电问客服,他说,没法分开调,只能调连接杆的长短了,还有,他还说,把MIX打到2后,所有舵机都能自动回中,楼主可以一试。

网友:
对频后 调陀机臂吧  我记得说明书是这样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发现了,打电问客服,他说,没法分开调,只能调连接杆的长短了,还有,他还说,把MIX打到2后,所有舵机都能自动回中,楼主可以一试。

MIX打到2,不是所有舵机回中,而是进入调机模式。
现在这个问题我已经不想讨论了,华的三轴就是这样滴,凑合飞飞木有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