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伺服A轴'

楼主(2012-05-01):
手里有谐波减速1:50,mach3控制,用什么型号的伺服,多大功率,

网友A:
你那个谐波的孔位 在查**的孔位啊 这不就配上了 或者用块转接版

楼主:
谁有伺服驱动加电机,能用mach3控制的'转一套

网友B:
确定谐波输入孔,找到配套轴径的伺服电机,同时伺服电机外观尺寸与谐波一样大。
都上谐波、伺服了,用啥转接板之类的不好看,那都丢人了!

楼主:
那三轴用的是步进',没接触过伺服,伺服白痴!

网友C:
伺服如果用高精度编码器,那你那个减速机就是鸡肋了。。。。3分回差

网友D:
** 最好配 精密行星减速机

网友D:
我给厂里 做的 攻丝机 80伺服 配个80行星 行星 国产 就1800米

楼主:
这个太费钱,自己玩的

网友E:
找黑东--->mon,他家的伺服多了成山。 ,准备去打劫他,有兴趣的兄弟报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