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无刷电调可以救吗?

楼主(2012-05-01):
 INIX RACING的60A有感无刷电调烧了。。。

网友:
单看是7832MOS管烧了,可以在淘宝上买同一型号的MOS管来换,但不知其他芯片还有没有坏的,要自己逐一检查

楼主:
如何检查是好是坏的?可以用万用表吗?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检查出来,具体方法可以在本版内搜维修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