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用九鹰260A改的小电固.......

楼主(2012-05-01):
1小时完成的  比较粗糙  各位看官们手下留情啊    。。。
小JJ已近试飞

网友:
 貌似很简陋 又 很实用的东西。等你的视频。

网友:
动力?
质量?
有没有一些数据
期待视频

楼主:
动力就是260A上的    舵机也是  明天有空拍个视频

网友:
这个不错,机翼多大?

网友:
只用了主马达吧?尾马达闲置?(能把陀螺等其他与固定翼无关的零件拆下来就更轻了)。
舵机连杆用的碳杆?
期待细节图和视频

网友:
看你方向舵和升降舵独立,260A的两个舵机之间没有混控是么?

网友:
很不错的创意,一套到手捻来的轻量话设备,转换效率高,重量轻,实在是高啊,我也要改一架,

网友:
不错不错
三通道室内机
橡筋飞机改装

网友:
建议你改一下减速比 直升机齿轮大齿太大

网友:
很好,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大也没关系。。你没看到楼主直接用的橡筋动力的桨嘛,这种桨螺距大,阻力大,需要转速不是很高,用大减速比的齿轮正合适。。

网友:
楼主能提供下起飞重量什么的参数嘛。。
我也改了个橡筋动力的塞斯纳。。改天发上来看看

楼主:
没有混空  就是不知道怎么调舵机的正反    方向舵是反的   今天炸鸡把电机炸坏了  又买了套新的减速组  加5030的浆

网友:
我网上找了接收板的图片,发现上面还有一个类似村田陀螺仪传感器,
我认为可以利用这个陀螺仪辅助你控制飞机平衡
可以考虑副翼模式。

如果是陀螺仪,楼主可以研究一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8d81d30979563c1ec5da7138.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舵角改一下啦
试飞前没有试一下??

网友:
橡皮筋飞机,用这个桨,太大。260a的减速齿是大,不过电机的转速是很高的,先对这个大螺距的桨来说转速也太高了。反扭力过大,机会侧翻……
给你一个成品机,改起来更简单,成功率更高。我用的是V911的设备改的,用1元一片的75MM直径桨(大概就是4030左右吧)跟260a一样的东西
这周准备换个双翼机来改

网友B:
其实260改不如用911改好还有个原因, 260 油门启动一瞬间有一个自动打舵的动作没办法取消吧,911 貌似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260改不如用911改好还有个原因, 260 油门启动一瞬间有一个自动打舵的动作没办法取消吧,911 貌似没有。

911的确实没有,我已经为学生改了两架了,一切正常。260的在开始加油门的时候会有副翼混控,飞着很不爽。210的我改装固定翼后飞得也很好 ,我已经改了3架了,一架连同充电器一起转让了,还有两架一架共用一个发射机,一架放学校另一架放家里,这样我只要拿一个发射机在学校和家里都可以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