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轴~~~~~~~~~~~~~~~

楼主(2012-05-01):
最近想尝试一下装个三轴,但是貌似坛子里关于三周的话题有点少,请问大家:
1 三轴只需要三个
电机
吗?还是还需要一个
舵机
?如果是的话,这个舵机怎么装,推荐配置是什么舵机?最好PM我一下链接哦,谢啦
2 xxd2212,KV1000,淘宝上的三轴机架,2200mh25c
电池
,这个配置够不够?
3 飞控用MWC行不行?
4 三轴的稳定性,操作性怎么样?有试过的大大指教一下啊~~~
谢谢各位,欢迎拍砖,欢迎指点~~~~~~~~~~~~~····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9 11:39 审核通过

网友A:
1.三轴需要3套电机和电调 一个舵机 舵机要好一点的, 舵机是用来控制尾电机的旋转 换句话说尾电机是可以在轴上旋转的,因为三个电机没法抵消自旋 做动作也需要改变尾电机的角度来实现
2.可以
3.没用过 问下店家如果有 三轴的固件的话 刷上就可以了
4.三轴相对来说没有4轴稳 毕竟结构复杂一些 对舵机要求高
建议LZ可以尝试下Y4模式 也是三轴 不过尾电机是 上下两个 所以说还是需要4套电机 但是结构简单些 不需要舵机 稳定性好一点

网友B:
三轴的稳定性,操作性好,对舵机要求不高 md 922 933可以

楼主:
谢谢几位啦~~~~~~~~~~ 希望更多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