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mg通电之后舵机臂360度狂转是不是表示电位器挂掉了?

楼主(2012-05-01):
才用了10几个起落呢

网友A:
你有拆过没???有的话就是输出齿轮没装入电位器,那个电位器的固定很坑爹的,要按住电位器,慢慢调方向,只到真的插进去了

网友:
拆开,搬一下电位器的3个腿吧!那种小电位器有这毛病

网友:
LZ得到了个360°的山神舵

网友:
  360度?LZ的山神态N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拆过没???有的话就是输出齿轮没装入电位器,那个电位器的固定很坑爹的,要按住电位器,慢慢调方向,只到真的插进去了
的确是这个问题哦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360°舵机,平常我们都没有使用到它的功能,太委屈它了

网友:
我擦,你们不要嘲笑楼主了吧,落井下石啊~~~~新舵机挂的可能性不大,还是拆开仔细检查吧

网友:
360度?舵臂一直在转?
应该先联系客服…………

网友:
改电风扇吧

网友:
3156我遇到过,电位器中间一个脚断路了(炸鸡炸的),向外撇一下就好,使得金属脚卡上中间碳膜即可

网友:
这也是经验

网友(2013-07-15):
炸鸡给舵机电位器限位炸坏了被,物理的限位

网友:
我在其他电机上遇到过,是一个点位器的焊脚开了,拆下来自己焊下,恢复正常。可以试试,修好了给评分哦。。:)

网友:
这玩意不要修了,建议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