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功能强大,超轻重量的小机无刷电调- BLHeli详解(6楼更新:用遥控器修改电调设置)

楼主(2012-05-01):
BlHeli开源电调代码-背景篇
最近玩FBL100,到了炎夏准备改无刷电机时发现用市面上电调的效果都很不好,试过华科尔的10LT,以及AOE无刷转换器+6A电调,都是油门1/3位置才能启动,到了2/3位置就满油门了,而这些电调都无法编程改变设置,导致fbl100改无刷很不顺,郁闷之际,看到了国外helifreak论坛用xp 3a/7a/12a电调自己刷程序自制mcpx无刷电调的帖子,进过一番研究,读完了长达79页的帖子后学到了不少电调改良的技巧。
这一周在fbl100gcp/minicp的试验结果也证明了这个程序非常强大。论坛里其实已经也有其他人了解这个Blheli的帖子并自制电调成功,不过由于各种原因都不怎么分享,我认为这违背了原作者Steffen开源代码的精神,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下面这个帖子将这个BLHeli的开源电调项目给国内的模友分享,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与老外网友Steffen(helifreak论坛id: sskaug), 活雷锋不多见了,还是老外呢
最初项目是用在采用Atmega8单片机的电调上,比如华科尔的10LT电调: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357151
由于采用Atmega8单片机的电调都不便宜也比较难找,稍微容易买到的华科尔电调,其MCU也被头脑有病的华科尔锁了芯片,要刷程序需要买个空白的MCU替换,焊接难度相当大,所以原作者Steffen又找市面比较便宜的3A电调进行试验,最终将程序移植到成本低廉的C8051F单片机电调上,最终大大降低了DIY电调的成本和可操作性,英文好的模友请自行阅读下面的帖子,可以更好的了解原作和刷电调成功的国外模友的结果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390517

BLHeli程序支持的功能:
- 更好的支持无刷尾电调,避免用SR120导致尾重的效果(除了3D高手,一般人改尾无刷没有太大的必要。但是改了之后确实可以使小鸡在侧翻滚时更好地保持前后平衡,所以是否改尾无刷取决于你的飞行水平是否足够高J
- 主无刷支持定速模式- 这个很强大,将高档电调才有的定速移植到小鸡,使暴力3D时可以有效地避免电机掉转速,不过定速模式需要很大功率的电机(至少hp05s以上)才有足够的功率余量来让定速发挥作用,所以用一般的c05m电机实际意义不大。还有,由于不是用测旋翼头转速来实现定速,这个定速模式可以看做是一种仿真定速或者伪定速。不过无论如何,开启了定速绝对可以让各种飞行保持高度更稳定,这点就足以秒杀市面上其他小鸡无刷电调(当然卖mcpx电调的商家也会抄袭这个程序出改进版的mcpx电调)
- 可以用遥控器对电调参数编程这点也可以市面上其他小鸡无刷电调的厂家回去面壁三天了;此外有其他网友提供的电脑用编程界面,可以在电脑上很方便的设置电调参数,使笔记本成为编程卡,比用遥控器编程更加直观快捷
-
可以自己DIY出超轻的电调(<0.4g--小鸡减轻重量很有用,即使零点几克的减肥也足以让翻滚更好操控
-
支持MCPX v1v2 –这个程序可以自动识别1khz-12khzPWM有刷信号,经过我的实际测试,可以覆盖所有的迷你机:FBL100(12Khz), Mcpx V1(8Khz), Mcpx v2(1Khz), Genius CP/mini cp(据说是2Khz)
- 不需要额外的有刷转换电路- BLHeli程序即可实现有刷信号识别并控制无刷电机,市面上的类似电调比如华科尔的 10LT都要一个单独有刷转无刷电路,弱爆了。
- 最新试验表明 , Blheli除了可以识别mcpx/fbl/cp之类的有刷输出信号,也可以识别PPM无刷信号,在120d02s之类的接收机也可以正常使用 -- 同时兼容有刷和无刷输入,最强电调有木有
要尝试用BLHeli代码自己DIY电调的,需要符合下述条件
1.有一定焊接能力:如果用xp 7a/12a来刷,焊接水平要求较低;打算用3a电调来diy超轻电调的则需要比较好的焊接能力(主要是MOS管很小,还要叠焊,如果焊接手艺不过关,容易虚焊并烧MOS管)
2.闲得蛋疼: 工作太忙的还不如等t少、c少之类的js知道这个刷电调原理后再找他们买,出点钱,省点时间买个功能强大的电调也很值
3.买了FBL100需要改无刷电机的: FBL100PWM信号与其他小鸡差别较大,用市面的无刷电调线性很差
4.买不到华科尔10LT电调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硬件篇- 电调选择
原帖列出可用的电调如下:Supermicro 3.5A DP3A, XP 3a, XP 7a, XP12aTurnigy6A
实际上只要是采用Silicon Labs出的c8051f330单片机的电调都可以用来改装,所以看一下手头上的电调,如果是20脚封装标号为”SIL f330 xxxxx”的芯片就可以用了。
这些芯片其实都是类似的电路,价格有差别在于是否可以编程以及所用的MOS管是否好。对于自己换MOS管来刷的模友,找最便宜的就足够了,换成好的MOS管,可以DIY出比华科尔10LT硬件特性更好的电调,这里说一下,虽然华科尔的产品质量很糟糕,其硬件确是一流的,比mcpx好很多,电调选用的mos特性最好,三轴芯片也远好于mcpx. 但这也说明了硬件再好,没有好软件设计人员,产品依然不行。用很烂的3a电调刷BLheli程序可以得到比市面上任何小鸡电调更好的效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一开始用xp3a刷, 最后用30元的便宜电调(淘宝找DYaS 3A电调)来改,效果也是杠杠的。
下面的电路板图中,白圈的焊点连到编程器/下 载器的C2D接线,红圈焊点连编程器/下 载器的C2K, 黑圈焊点接编程器/下 载器的GND
DP3a,最烂的3电调,换好的MOS管就变成最好的电调:

xp3a, MOS管不好不坏,叠焊6个好的MOS就够了:

xp7a, 用7a和12a不增加mos管也可以足够电流支持mcpx/cp,但是低压特性不好:

xp12a:

Turnigy 6a, 鸡肋,如果不是手头有,不要选这个:

DYS 3a, 最便宜的电调,国外买不到,国内玩家的福气 (从上至下4个焊点分别是C2D, C2K, VCC, GND --由于飞机给电调供电,所以VCC不需要接出引线):

好盈10A也是用c8051f330 单片机,有模友刷blheli也可以正常使用(参见218楼)

楼主:
 关于定速设置
部分模友误以为定速就是简单讲油门曲线设置为一条横线,所以电调的线性无所谓。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定速是由电调来根据旋翼头的转速变化来动态修改油门输出(遥控器的油门控制无效),使旋翼头保持几乎不变的转速,所以要达到这个效果,三轴接收机的输出和电调在高油门区域必须有好线性。否则电调根据转速的变化补、减油门的动作将会无法修正旋翼头转速
举例来说。自己在遥控将油门设为80的一条直线,并不是定速,因为随着动作的变化,电机负荷变化,同样的油门输出,转速会随负荷变化而变化,所以定油门!=定速。也就是定速须由三轴接收机(比如v8之类的)或者电调提供这个功能才可实现。Blheli的强大在于引入了高档电调才有的定速功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1. 最好的定速实现需要物理检测器来实时监控旋翼头转速,并将检测值传入电调或者接收机进行修正。Blheli并没有物理检测接口,按照更专业模友的解释,BlHeli程序应该是检测无刷电机的换向周期知道电机的真实转速,并动态修改油门输出实现旋翼头转速(headspeed)恒定的目的。
2. 定速还依赖于电机的功率,用c05m,hp03s这类电机本身在做3d动作即使满油门都会不够功率而掉转速,所以无论用什么电调定速功能都不可能保证这样的电机能够在大动量动作保持旋翼头转速恒定,因此对这类电机定速功能只能在悬停或者温柔 3d有效。要更好的定速,只能买hp05s甚至hp06v2,电机有足够的功率余量,BLHeli的定速功能才会发挥最大效用

BlHeli提供了Tx, Armed, Setup三种模式来设置定速。
1. Tx模式下的定速设置我还没完全掌握,大致是将遥控的油门曲线设置为一条横线,电调检测到后就以该油门的初始转速作为定速目标值
2. Armed模式下,开机的时候电调会检测三次设置来获取目标定速值,因此可以利用normal的油门曲线来设置两种不同的定速值,Helifreak一个模友提供的方法如下
比如要设置70和80l两种定速,可以将Norml的油门曲线设置 为 0-70-70-70-80 ;Idle1的油门曲线设置为 100-80-60-80-100 。
当需要用70的定速飞行时,可以如下操作:
a)遥控开机, normal模式, 0油门, 切油门锁定开关 .
b)电调(飞机)通电, 等电调响3声
c)油门锁定关闭
d) 油门摇杆移动到中间, 电调响1声低音
e)油门摇杆回到最低, 电调响1声高音(进入armed模式)
f)切油门锁定开关
g)切换到idle模式同时将油门摇杆置中(0度螺距,避免后面关闭油门锁定时飞机突然暴起)
h)油门锁定关闭,起飞
同理,如果打算以80的定速飞行,可以用上面a-h同样的步骤,只是在第d)步是将油门摇杆移到最高(让电调读到80的油门设置)即可

3. Setup模式最简单,电调以Governer Setup Targe的值为定速目标值,遥控的油门曲线会被忽略

需要注意的是,3.x 版之前设置了定速是没法取消的,可能会导致如果降落不慎,飞机掉入草丛里就会高速剪草,损失可想而知 。3.x版就此增加了新功能,如果电调检测到油门在20%以下会自动取消定速,这样降落时可以实现转速缓慢降低再熄火。所以建议最好刷最新版的代码

更详细的BlHeli定速模式设置请参见40楼: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2840&extra=page%3D1&page=2

楼主:
FAQ
Q 刷机有风险吗
Ans:  当然有,烧MOS管别找我

Q.Input Polarity有什么用
Ans: 如果在cp或者fbl100用BlHeli电调,需要注意他们的输出电机信号极性与mcpx刚好是反相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在mcpx可以用华科尔主电调,到了cp却只能用华科尔的尾电调(华科尔就是奸商,为了卖两套电调,故意将主尾电机输出信号反相)。解决方法一是将电调从接收板的MOS输入端取信号而不是从电机接口(MOS输出端)取信号; 解决方法二就是将Input Polariy设置为"Negative" --- 可编程的电调就是好,就是好

Q. 华科尔的电调为什么不能编程
Ans: 如上,因为不能将电调分成主电调和尾电调两套来卖

Q.可以用在什么机上,九鹰小鸡可以吗
Ans:原帖是在Mcpx上测试的,我自己试过Fbl100(效果很: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1671&extra=page%3D3),Genius CP(貌似到了2/3就满油门了,有空再找一下原因)和Mini CP(线性很好)。 九鹰我没有,不知道效果,理论上也是可以的,除非九鹰使用了12khz至20Khz之间的PWM频率(你也可以自己改程序来识别 )

Q. 什么是MOS叠焊,为什么要这么做
Ans:就是将两个相同的MOS管并联。MOS管并联可以增加电流供应能力(两个并联电流加倍,三个并联x3),同时降低内阻(两个并联 降低一倍,三个并联内阻变为1/3).
华科尔之类的成品电调也是采用两套相同的MOS管并联来实现加大电流和降低内阻值,但是由于3A电调板空间小,只能用一个垒一个的方法进行--“叠焊”。 由于MOS管本身的塑胶封装有足够好的散热性,只要上下两个MOS贴紧,就可以把下层MOS的热量通过上层MOS散发出去
叠焊图解可以参见54楼: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2840&page=3&extra=page%3D1#pid7822024
Q:如何知道飞机可以设置的最大转速:
Ans: 作者提供了一个execl表计算,也可以使用BlHeliSetup软件, 参见57楼: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2840&pid=7822080&page=3&extra=page%3D1#pid7822080
Q:如何用遥控器来修改电调设置:
Ans:操作比较复杂,参见以下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8193&page=1&extra=page%3D1#pid8243871
Q:电调各参数作用:
Ans: 见201楼: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2840&extra=&page=11

(未完待续)

楼主:
原帖太长了,要浓缩到一个页面只能慢慢来,不要着急

网友:
好帖必须要顶的

网友:
 先留名,慢慢看

网友A:
看完后发觉有的钱还是要给别人搛的。LZ卖些成品可能比发些天书实际。不过证实是一个大大的好人。

网友:
很好很强大,能人所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后发觉有的钱还是要给别人搛的。LZ卖些成品可能比发些天书实际。不过证实是一个大大的好人。

如果所有的事都能够自己做,这个社 会就不能发展了 ,所以你说的没错,出钱找人XX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法
对于我来说,飞行是一种乐趣,改机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这个贴不顶不行

网友:
都说隔着层膜不幸被LZ捅破  搞个并口C8051下 载板试试水

网友:
标题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B:
牛人那,绝对的“模林高手”
有一点不是很赞同:
LZ说关于定速最好使用一个能探测到旋翼速度用的电调物理端口来稳定转速才是真正的定速,而用电调本身内部推算的定速为伪定速。
此话差矣,不得不说转速物理探测反馈法是一个有效的古老的控速法,曾被广泛用在有刷电机的系统中,自从有了无刷电机后就少有人用了。
其实不管是用光电法还是霍尔法来探测旋翼转速都是一个目的——探测即时速度,由于无刷电机系统中的mos管的换向严格同步于电机转速,
因此无刷电机无需在外部增设转速探测装置就可以通过内部的换向周期知道电机的真实转速,从而达到与其它方法同样效果的定速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那,绝对的“模林高手”
有一点不是很赞同:
LZ说关于定速最好使用一个能探测到旋翼速度用的电调物理端口来稳定转速才是真正的定速,而用电调本身内部推算的定速为伪定速。
此话差矣,不得不说转速物理探测反 ...

专家,解决了我对定速的疑问,把你的解释抄一遍上去

网友:
谁有成品卖~~喊一声吧~~自己是折腾不来的了

网友:
恩,支持发成品~!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成品,照猫画虎,驱动开源共享老外这精神刚刚的,剩下的简单无难度

网友:
强大 学习了。
等有空了试水。
要是TS或CS出些成品更好

网友:
膜拜中。太强大了。可惜自己搞不定。坐等成品

网友:
對於想DIY的人來說這是很好的文章,不過就如同樓主說的DIY就是享受中間的過程。

网友:
相当之详细,顶。不过关于每个参数说明,请老兄能够全部解释一二。有些搞不清楚干啥的。

网友:
高端 深奥!

网友:
有很多東西學習,享受 DIY 樂趣!

网友D:
其实自己做电路板也花不了多少钱,多几个分摊的话还能省更多。有意的可以PM。

楼主:
Blheli支持四种定速模式
1.Tx: 缺省设置.
Tx模式下电调会实时读取遥控油门位置并据此设置旋翼转速(转速与油门的计算关系涉及到电机齿数,大齿数,电机磁铁数,后面再详解)。因此,Normal模式依然可以设置成非横线,而是常用的0-100这样的上升曲线;而idler模式则设置成一条横线,比如70-70-70-70-70(70只是一个例子,可以设置任意值)。这样在起飞时可以用normal模式使飞机缓慢上升到一个转速再切换到idle模式进入定速状态;同样,降落时也可以切换回normal模式实现缓速降低油门,利用normal模式可以避免一开机就立即打 idle(小鸡如果转速变化太快,尾电机很大可能跟不上速度变化而倾倒)导致起飞不稳甚至失败的问题。
但是需要注意的时,在TX模式虽然是实时计算定速值,由于计算需要时间,所以玩家在移动油门摇杆时会感觉到电机转速变化滞后,因此最好不要像用普通电调那样在normal模式进行航线飞行或者悬停,normal模式只是用来切换到定速飞行的一个缓冲阶段。
刷BlHeli的电调上电过程与普通电调有很大区别,以下为非Arm模式的电调上电步骤:
a.开遥控,遥控油门摇杆置0
b. 飞机通电, 电调会响三声
c. 等遥控与三轴接收机对好频后,推油门摇杆到任意非0油门位置,等电调响低音一声
d. 油门摇杆回到0,等电调再响一声高音,这是电调初始化完毕,才可以启动电机
2. Arm:
与TX  模式实时计算定速值不同,电调在上电初始化时就读取所检测大的最大油门作为目标定速值,所以Arm模式的定速值每次开机后就固定了,要改变定速值就需要重新给电调上电。初始化完毕定速值就不随油门变化而变化。但是在3.x版增加了一个检测:如果油门<=20,则取消定速模式。
在Arm模式通常建议将Norml曲线设置为:0-20-20-20-x(x是你打算设置的定速值,大于20即可),然后将idle油门曲线设置为任意大于20的值。
电调初始化步骤如下:
a.开遥控,遥控油门摇杆置0
b. 飞机通电, 电调会响三声
c. 等遥控与三轴接收机对好频后,推油门摇杆到最高,等电调响低音一声,这期间电调已经读到需要设置的定速油门
d. 油门摇杆回到0,等电调再响一声高音,这是电调初始化完毕,才可以启动电机
要启动电机,将遥控切换到idle 模式同时将油门摇杆移到稍微低于0度螺距的位置(避免飞机起飞),等到电机加速到期望值就可以推油门起飞
需要注意的是,在电调初始化过程中不建议用熄火开关来切换,主要是因为Mcpx的接收机如果检测到油门从0变化到大于50%,就会被触发软启动,也就是在软启动完成之前(v1需要5秒,v2需要10秒),电调没法检测到正确的油门来设置定速!!!

3. Setup:
这种模式就是在电调写死了定速值,这样无论遥控的油门曲线如何设置都不起作用;这种模式适合已经确定好合适定速的场景,不需要像Arm模式那样每次通电都要等待电调读取设置,加快电调初始化时间
4. Off
关闭定速,使BlHlei电调跟普通电调一样工作。如果你是新手 ,或者想测试一下电调的油门线性,请使用这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自己做电路板也花不了多少钱,多几个分摊的话还能省更多。有意的可以PM。

才卖30元的成品3A电调还打算自己制板买元件,过于蛋疼了吧

楼主:
看了一下代码的注释,作者在3.0里已经加入对PPM信号的识别,也就是应该可以既支持mcpx/fbl/cp这样的有刷输出,也可以支持无刷输出。
用120d02s的接收机测试了一下,BlHeli电调可以正常识别接收机的无刷信号,也可以带动HP08s电机运转。只能说这个程序太强大了。迟点把d02s也改为用Blheli的电调, 同时用2s供电,这样的120机,定速功能才可以充分得到发挥

网友:
技术帖。。要顶起。。。。

网友:
标记下,学习。感谢楼主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真的太強了傑克

网友:
因为LZ打字太多我没看,不知道有没有说到,让我补充一下,ARM模式可以给没得调曲线的控也能使用定速功能… 例如原厂跟来的DX4e及DX5e等遥控…设置方法就照LZ说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要标记

网友E:
手上正好有 u-ec5下 载器,黑色3A电调  xp3A电调,也有2克无刷,可以玩双无刷了,哈哈

黑色3A电调已经成功主无刷,没有爹焊,配合cm05无刷,定速效果很不错。

这贴早点出来就好了,能省不少钱,两个3A的电调两年前就买了。
之前买了,转换器+6a电调 100多块,效果太烂,启动时能把飞机带翻
后来买了个缓启动的电调又100多,没有定速,靠混控减少翻的时候的调转,还是不爽

今天爽了,呵呵,改天弄双无刷会更爽,哈哈

网友:
做个记号,强贴顶

网友F:
并不是每个摸友都有能力自己搞。

希望大大能商品化造福大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上正好有 u-ec5下 载器,黑色3A电调  xp3A电调,也有2克无刷,可以玩双无刷了,哈哈

黑色3A电调已经成功主无刷,没有爹焊,配合cm05无刷,定速效果很不错。

这贴早点出来就好了,能省不少钱,两个3A的电调两 ...

前天气温35度,飞了3个电就突然旋转掉地,打开头罩一看,MOS过热烧了。3A电调叠焊最好还是弄一下,尤其是夏天。下面链接是玩遥控车利用叠焊MOSFET增大功率的图文教程,只要准备一个止血钳,就可以同样的方法可以进行3A电调MOS叠焊:
http://www.atomicmods.com/Categories/Tutorial-1-28-Mini-Z-FET-Stacking.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并不是每个摸友都有能力自己搞。

希望大大能商品化造福大众。

大多数模友只是不擅长焊接, 用7a 电调(山寨版的xp7a才52.00)就可以省去换MOS的麻烦,焊3根C2下 载线不算太难,玩mcpx换过无刷的应该都能够做到,所以不要太过于担心。
我不是商家,如果实在懒于动手,联系t少吧。

网友:
牛×。纯顶!搞不懂!

楼主:
最新版的BlHeliSetup已经可以根据电机kv、电机磁铁数和齿轮值算出最大的定速油门(超过电机可以支持的转速会显示红色警告),更加方便地知道不同电机的最大转速(计算公式是按照4.0v, 90%的电机效率估算)。

网友:
真真看到了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胸怀的大俠了

网友:
这帖子真牛,DIY才是最终的乐趣

网友:
 牛啊 电调技术贴

网友:
完全看不懂,顶楼主

网友G:
回复 楼主:

請問樓主是不是疊焊的 3A 電調燒了?另外我已定了編程器和三個平價 3A 電調,想問問 AO3415  和    A03416 如何分別 N 型和 P 型? 與 Steffen  推荐的  DMN2041、DMP2035 分別大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天气温35度,飞了3个电就突然旋转掉地,打开头罩一看,MOS过热烧了。3A电调叠焊最好还是弄一下,尤其是夏天。下面链接是玩遥控车利用叠焊MOSFET增大功率的图文教程,只要准备一个止血钳,就可以同样的方法可以进 ...

谢谢这位朋友,手上暂时没有mos管,另外,pcb板上的线路那么细,不知道叠了能有多少提升

我得电调马达都是直接焊的,拆一次怪麻烦的。

另外,3A电调上的mos管是三脚的,叠焊也没有那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这位朋友,手上暂时没有mos管,另外,pcb板上的线路那么细,不知道叠了能有多少提升

我得电调马达都是直接焊的,拆一次怪麻烦的。

另外,3A电调上的mos管是三脚的,叠焊也没有那么麻烦。

叠焊除了降低压降增加飞行的稳定度外,更重要的是将3A电调变成6A电调,否则带动C05m会容易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樓主是不是疊焊的 3A 電調燒了?另外我已定了編程器和三個平價 3A 電調,想問問 AO3415  和    A03416 如何分別 N 型和 P 型? 與 Steffen  推荐的  DMN2041、DMP2035 分別大嗎?

AO3415: P沟道; 3416: N沟道。
3416与DMN2041内阻一致,但是3415比DM2035内阻大,所以DMN2041+DMP2035是最佳组合。不过华强北太多的流嘢,我买的DMN2041很怀疑是其他型号代替的。
叠焊3A电调支持C05m没有问题,不过我用的是14000kv的hp03s, 工作电流比我预想的大很多,虽然推力不如hp05s,但电流应该差不多,所以双叠焊在炎热气温撑不住,目前换成3重叠焊,已经经受了38度高温的考验

网友:
厉害,记号先,这个有一定难度啊

网友:
LZ,请教你一个问题,blheli接mini cp是和mcpx一样从mcu直接焊接出信号线还是直接从有刷马达座去信号?接PPM又怎样设置?

网友:
这么牛B一定要顶

网友:
很强大的技术贴,路过帮顶

网友:
 纯技术贴  高人!

网友:
  看不懂! 收藏了!

网友:
越小难度越大!!

网友:
太强大了!看不明白!不过必须顶!!!!

网友H:
粗略拜读了一下,自改的BLHeli电调能够识别有刷信号,想到这种改法用在玩具机有刷机改无刷、LAMA改无刷等场合很不错(玩高档机的朋友不要笑话我哦 ),能省下无刷转换器的开支,

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20A左右的电调也能刷这个BLHeli,用在3S电下,求达人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H:

要看电调MCU类型,20A?可用XP12A改,大电流稳定性如何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粗略拜读了一下,自改的BLHeli电调能够识别有刷信号,想到这种改法用在玩具机有刷机改无刷、LAMA改无刷等场合很不错(玩高档机的朋友不要笑话我哦 ),能省下无刷转换器的开支,

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20A ...

lama机虽然用20a电调,但是实际电流并不大,用xp12A足够了(这个帖子说的,我也没量lama电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2866&extra=page%3D26), 所以用这个代码刷的电调应该可以将lama改无刷。只是现在这个年代,lama机有什么改无刷的必要性呢。
如果要支持20a电流,用xp12a 叠焊mos就可以了。你拆开亚托好赢的电调看一下,小电流电调(20A以下的)电路大同小异,只是mos功率差别而已。当然大电流(30a以上)就需要增大电路板面积和加强滤波和散热了,不是简单的改m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