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些关于奥地利unimat 1000 的问题

楼主(2012-05-01):
关于这个小车
想问问是否可以当做仪表车使用 ?
看到主轴是外螺纹 是否可以使用弹簧夹头 或改造后使用弹簧夹头 或有什么附件可以使用弹簧夹头 ?
此车床精度是否适合当做仪表车使用 ?
加装数控附件后 数控加工精度是否适合仪表类零件加工?
多谢大家 给点意见

网友A:
这么漂亮的小车改了太可惜了

网友:
这种漆面怎么做?哪位老师教教我

网友:
就是锤纹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漂亮的小车改了太可惜了

可是要是不能用弹簧夹头的话 精度不行吧

网友:
太迷你了,超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