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GH2 那里可以pojie

楼主(2012-05-01):
如题,淘宝有吗

网友A:
破GH2获得的超高码率对于航拍意义不大了
嘿嘿 LZ如果想航拍建议上GH1,便宜量足
我正有个已破解的GH1
有意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GH2获得的超高码率对于航拍意义不大了
嘿嘿 LZ如果想航拍建议上GH1,便宜量足
我正有个已破解的GH1
有意PM

超高码不是更高清了吗,楼上的CH1 破解了有什么好处,最低多少

网友:
也想看看!干啥非要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GH1好处就是视频功能强大,而且单就单帧锐度来说,已经超越5d2了
破解后mjpeg格式最高到110M(SD卡读写控制器限制,稳定速率70左右),可用4:2:2采样
AVCHD格式码率也可以过百,包括采样压缩等所有参数随意设置
支持原生24/25P格式,拍出来的画面很有电影感
等等等等吧。。。。。
LZ可以自己再搜搜
总之算是个视频神机,拍照也不弱于一般单反,而且价格,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