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450风火轮飞控安装新思路 呵呵

楼主(2012-05-01):
DJI450风火轮一直闲着今天打算装起来,通常飞控是装在最上面,看了网友的安装方法打算也装在中心板中间,中心板下板是覆铜板,如何安装?经过观察打算利用那种尼龙的支柱进行改造安装,既不怕导电短路也不浪费,非常不错,相信这种安装办法一定是独此一家,呵呵!!!

第一步:在下中心板打4个合适的安装孔;

第二步:把四颗尼龙螺丝用剪刀或者其它工具从中间剪短,
为了避免太短导致螺杆内螺纹太少造成安装不牢固,所以不要剪的太短;
第三步: 安装上剪短的尼龙支柱,剪下来的那部分从背面宁在螺纹上刚好固定支柱;
这个是从背面看的效果 有点粗糙  可以用砂纸处理下;
第四步:用合适的螺丝安装好飞控,完毕!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买管704胶直接将尼龙柱粘在底板上就行,很牢固的!

网友B:
这个貌似有人做过的吧

网友:
十字模式多打四個洞還可以裝X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有人做过的吧

呵呵  用剪下来的支柱当做螺帽 恐怕没有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买管704胶直接将尼龙柱粘在底板上就行,很牢固的!

不妥  一个小的磕碰就松动了,而且如果飞控松动了 造成飞行器飞行不稳定 非常容易造成飞行中失控哦~~~~~~~

网友:
早就这么安了  楼主 你OUT了

网友:
LZ你竟然不知道F450的说明书就已经告诉你为飞控设计的位置在下面,而电池在上面?看来你也是懒鬼一个 !

另外到底是用隔离柱还是泡绵双面胶的方式安装,我选择泡绵双面胶,现在很多MEMS的传感器都得防震,个人认为这样是比较好的做法

当然KK那种就不需要防震了,热熔胶或者隔离柱都行。

网友:
1.底层中心板是焊接电调用的,你这样开孔有可能弄断连接线。

2.中心板如果是环形结构的,会产生磁场,把飞控放在磁场中间你觉得对飞控是有益处呢?是有益处呢?还是有益处呢?

用剪下来的支柱当做螺帽就算创新了.........

网友:
LZ的方法,其实很多模友已经老早这么做了,要知道玩模型的人动脑动手能力一个比一个强。

网友:
楼主的电调线是用什么胶粘上去的?

网友:
我就是这么干的,一模一样,区别在于玉兔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