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05-02):
手上有320A,7.4V的有刷电调一个,打算做一条小船,用空心杯
电机
做动力
具体情况:320A有刷电调一个,4.5W转空转不到1A的空心杯一对,空心杯串联,同向转动,现在的问题是,空心杯电机的导线很细,估计上不了动力
电池
了,那么用1-3C的普通电池可以吗???
上次发过的MONO1自制开始了,还有一些料子剩下,打算用手头上的有刷电调做一条不超过25CM的小船,本人不好大船,喜欢小船,到时两个空心杯同时接一个减速齿轮,全船单桨动力,估计也不慢
空心杯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071231775
回答2楼的问题,因为船小,空心杯都是3.7V的,但电池是7.4的,不会其他办法,只能串联分压~~~

网友A:
串联肯定不行的,必须并联!串联会2个电机转速不一致,还有起步没力矩

网友B:
空心杯发上来看看,
我用足12V 50A华迈电调 带 2845(尺寸)空心杯,装恒隆拖即将测试
空心杯电压高 电流低 你用7.4V 供电 你的电机是非常小的 一般起步12V,24V是最佳的. 最好有高压电调
空心杯的力矩是可以通过调节磁极调整的,但最好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