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身数控车拼装中————线轨运行起来 噪音很大 求教

楼主(2012-05-02):
线轨运行起来 噪音很大   怎么消除呢    求教

感觉是挫动引起的共振 会不会是油没用对? 我只有柴油清洗了而已

然后一边线轨紧靠靠山  另一边通过滑板一定能过来约束好平行性再上紧螺丝

网友:
不加丝杆怎么样?两线轨平行吗?

楼主:
平行我是通过一根约束另一根  来调好了的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上滑块我是先上一边的,再上另一边的。

网友:
铸铁的啊!牛!
准备气动自动进料吗?
床头箱和架子怎么弄?也是铸铁的?

网友:
用这种轻型多头丝杆在重负噪音大很正常,导轨如果旧的出现垃槽在斜斜身的角度相对垂力下抖动噪音会很大

网友:
2040全让坛友买走了,仔细看滑块是有标记的,有也是问题、加载就会好些,我可没买。就你这张照片清楚,这大导成用啥电机呀。

网友:
这分明是好东西,分明是在气人,哼!生气走了。

网友:
嘿嘿,说句废话
有噪音是因为有震动,要震动就要有一定的间隙

网友:
很强的工作室啊,那个冰箱很酷哦

网友:
据说二手货的性能,跟人品有关?

网友:
步进电机噪音吧,驱动 不匹配

网友:
楼主那口锅不错,洗滑块的那个

网友:
如果确是线规滑块的声音的话,,上脂可以减少噪音。。

我那个35滑块也是,里面钢珠很大,运行是噼噼啪啪的碰撞声,,,上锂基脂后,没啥声音了。。但是阻力大增。。

网友:
淘宝有卖专用润滑脂的!

网友:
楼主是真正的垃圾王啊,满屋子,其实就是想搞个数控车铣,结果不小心成这样了

楼主:
我加了点柴油车用的发动机机油  没啥改善    专用润滑脂 谁有使用 购买的经验呀  现在门慢速的走没事 上了一定速度就狂响 完全没达到线轨应该有的速度

网友:
应该是电机响,以前我也遇到过,就像是哪里螺丝没拧紧一样,后来换个驱动就解决了。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驱动,换个好点的驱动看看

网友:
丝杆的问题?这种丝杆还没看过在专业的车床上用过。可能是见识小了。。。。

网友:
这种丝杠属高速轻型,在点胶机这类平台有见过,但用于车削床身实属头次见到.

楼主:
这个丝杆是自带的 40mm的导程 步进200个脉冲一圈  脉冲当量足足0.2mm 太没精度了点  我打算换一根5mm导程的 脉冲当量0.025mm 才足够满足加工精度要求    关键是要买来能付换 需要好好找找  看样子定新的可靠些 谁有经验 推荐一下嘛

楼主:
驱动我用的雷塞的 还有另外一种  我试验了 慢速不响   快点就想    还是导轨上的问题   再改天找点立即润滑油试试看  发动机机油没啥效果

网友:
等非非非非作品。

网友A:
割断做成2个雕刻机底盘吧,还得换导轨才行,估计导轨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割断做成2个雕刻机底盘吧,还得换导轨才行,估计导轨报废了

那不如熔融了铸把剑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驱动我用的雷塞的 还有另外一种  我试验了 慢速不响   快点就想    还是导轨上的问题   再改天找点立即润滑油试试看  发动机机油没啥效果
旧导轨的话你要看清楚导轨磨陨情况;拆掉丝杆自由滑落时应该不能有一点卡顿感,用手顶住慢慢放下时最能感觉到磨陨情况的,斜轨滑台对顺滑非常敏感,不同于垂直和平衡安装,滑块受力点是角点力,只要导轨导槽有一点锈坑就能在滑台上感觉出锈坑的存在

网友:
好大的导程

网友:
声音大打表看看丝杆导轨平行度如何,还有就是安装的时候基准面是否有脏东西导致轨道扭曲什么的,再就是加点稠的机油看看,另外导轨高速运动的时候一般声音也不小,要不就没有改进的静音导轨这个型号了

网友:
 40mm的导程的丝杠出吗

网友:
乱来的....虽然你淘到好东西,也不能这样乱搭配的,什么丝杆用在工业车床身上,单单拿来看也不和谐,用的话不敢想!57步进电机??多少N.M......能正常拖动拖板就不错了,车的话求上帝吧,当然求佛祖可能也行!

网友:
我也在组装滑轨.感觉先装好四个滑块.在慢慢打紧滑轨.打紧一点,就用装滑块的平台.来回滑动.感觉会不会紧.在打紧.在滑动.效果好点.个人意见

网友:
好大的滑台呀!!楼主真是有钱人.

网友:
多导程导轨 精度确是一般般~那个东方电机的驱动如果选好,在半分下都很平稳的,前几天换了个雷塞,去到3000细分还不如以前的低压的驱动在半细分下
 60VAC 发热量又大~擦~

网友:
换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要110级别的

网友:
这丝杆怎能用在机加工上啊!导程那么大,步进电机驱动细分再大也没用啊!快换条好点的吧!不然浪费了床身和方轨了!

网友:
这家伙,哪里收的?

楼主:
搞断了真的太可惜了   我拆了丝杆 又试了试 明显不是导轨的问题导轨很顺滑     看来是电机和丝杆的问题了   定制一根1605换上再说 有没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

太有财了

网友:
哦哦?这底板是什么地方弄的啊?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
大工程+大量钱+180天完工=?

网友:
调一下细分试一试

网友C:
底座很漂亮,楼主介绍下三围和出处

网友D:
标题

是不是丝杆导程太大,快速运行时步进电机扭距或者说是功率不够,提供不了足够的加速度,产生丢步,类似运行到丝杆或滑块一端死点时无法运动产生丢步的声音?可以试一下让它快速运行一个理论距离,然后测试一下实际运行距离和理论值的差别就有答 案了,大导程一般用来实现高速行走,但驱动的负载一般比较小,这样惯量会小,才能高速运行,否则就必须有足够驱动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丝杆导程太大,快速运行时步进电机扭距或者说是功率不够,提供不了足够的加速度,产生丢步,类似运行到丝杆或滑块一端死点时无法运动产生丢步的声音?可以试一下让它快速运行一个理论距离,然后测试一下实际运 ...

你这么一说 还真的很可能    原本的设计是一个同步轮减速+伺服电机 的设计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座很漂亮,楼主介绍下三围和出处

tb上搞来的  导轨中心间距140mm 这个比较满意   又是铸铁的   长度1米的样子   50kg级别    同级的铝的也是差不多的银子  当然就选这个了 不过 js很j    第一次反复和他确认导轨是否完好都说是 结果还是给我问题导轨 我与他交涉更换了一副导轨 还多买了他两个滑块   6个滑块更给力

所以tb购买导轨丝杆 能买新的就别买旧的 大不了用坏了再换 不过也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又不是天天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tb上搞来的  导轨中心间距140mm 这个比较满意   又是铸铁的  同级的铝的也是差不多的银子  当然就选这个了 不过 js很j 第一次给我问题导轨 我与他交涉更换了一副导轨 还多买了他两个滑块   6个滑块更给力

谁教你滑块多了就给力的…你看看成品的工业机有没有上一边上三个滑块的,只有上一组两只或两对,一头一尾上并排一对的…你要知道导轨没有滑块值钱的如果都是好的卖家宁远送多条导轨也不送滑块,一对滑块和一条一米的导轨带滑块价格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教你滑块多了就给力的…你看看成品的工业机有没有上一边上三个滑块的,只有上一组两只或两对,一头一尾上并排一对的…你要知道导轨没有滑块值钱的如果都是好的卖家宁远送多条导轨也不送滑块,一对滑块和一条一米 ...

第一次发过来的两根导轨和四个滑块里面只有两个滑块是完好的    我要求买家多发一套来我选  新发来的就没问题  我就把第一次的两个好的滑块+300元要下来  吧开始的坏的两个滑块和两根导轨自担运费退给他了
多两个导轨备用 至于是不是龙多不治水这个我不懂  但是这个专门去买貌似很贵 我就想着要是我做尾座  或者中心架 也用得上  这个是加长的重载的   又有保持架  滚珠不会掉出来  这点很讨人喜欢

网友:
鼓励!鼓励!菲菲加油!你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
宜家的塑料桶吗,白色的

网友:
看起眼搀啊  整怎么大块

网友:
看着很养眼啊,楼主的东西也不少啊

网友:
楼主以后肯定是数控达人东西太丰富了

网友:
把滑块的钢球取出看一下,以前我的也是这样,换下钢球就好了,当然,如果钢球槽都有问题了就只有换滑块了

楼主:
滑块没问题  拆了丝杆拉动 起来很爽 无论怎么拉动 手感都一流

楼主(2012-11-07):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应该是丝杆导程过大 步进电机没有发挥出5.8nm的性能 mach3没有设定好电机参数 等诸多因素引起的

网友F:
应该是导轨安装方式的问题,自然约束只能做到基本滑动,螺丝一紧,因为螺丝接触面摩擦挤压力的关系,一拧位置就偏了,正常的方式应该是强制约束安装,先装其中一根,打表找另外一边的靠山基准,螺丝拧到八分紧,然后装另外一条,打表找第一根丝杠的平行,螺丝也是八分紧,互相打表确认找正平行度后,由头至尾巴逐个上紧,上紧过程需打表校验,六角扳最好用老长的那种,紧螺丝的时候注意点尾部的弹性变形量,确保拧紧力度相同,照这方式装的要还响,就得考虑单独推动滑块或者丝杠逐一单个检查看是否是磨损引起的问题了

网友G:
请问导轨侧面不需要压板固定吗?

网友H:
没看懂标题?那里斜?

网友I:
润滑脂都洗掉了,不响才怪。

网友J:
丝杠滑块都是旧的,就算人家没有吃干榨净,间隙也不会太小了。楼主有钱人,还在乎这个啊,精度是钱堆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