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双翼机翼型选择!

楼主(2012-05-02):
想做一架翼型双翼机,哪种翼型升力大?然后用来搭载卡片机~

网友:
一般情况下,升力大的翼型是凹凸翼型(参考图中最下面那个)。
从制作难易度上讲,用平凸翼型即可(类似倒数第二个)。

网友:
现在动力太强了    简单点   单翼机就好

网友:
  买个 牛B 的 涡轮机 吧! 砖头都能上天。掉下来就是 飞 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