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口钳断了

楼主(2012-05-02):
淘宝买的不到两个月的平口钳断了,价钱倒不贵,165,材料也很硬 ,说是整块钢锻打而成,大家看看是吗?可以再焊接起来吗

网友A:
估计就是调质没有调好,才这么脆的,还不如用铁块做的呢

网友B:
看样子可以做2个螺栓孔锁起来

网友C:
杯具啊,再买一个吧

网友D:
如果焊接,应力变形很大,,而且应力一直会作用再工件上,导致变形一直持续很久,,,,,,,,,,,,,,,,,,,,,,,,,,,,,,如果没有别的方法,非要焊接局部打坡口,,,胶水粘接定位,焊接,一边焊接,一边用锤子敲焊口,,应力会消除一些

网友E:
先找个喷灯烧一烧,然后胶粘、焊接,焊完后再烧,估计精度没法保证了!

网友F:
楼主用力过猛了。下回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调质没有调好,才这么脆的,还不如用铁块做的呢

确实脆,我看不像他说的整块钢锻打的,倒像铸铁的,断口是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可以做2个螺栓孔锁起来

琢磨了半天,也这么考虑过

网友G:
焊完只能当台钳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杯具啊,再买一个吧

修不好只能再买一个了,这次记住了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焊接,应力变形很大,,而且应力一直会作用再工件上,导致变形一直持续很久,,,,,,,,,,,,,,,,,,,,,,,,,,,,,,如果没有别的方法,非要焊接局部打坡口,,,胶水粘接定位,焊接,一边焊接,一边用锤子敲焊口,,应力会消除一些

我对精度要求倒不高,我是菜菜鸟级别的,也干不出个高精度的活来,只是玩,问题是焊接的话,我看像是铸铁的呢,恐怕不好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找个喷灯烧一烧,然后胶粘、焊接,焊完后再烧,估计精度没法保证了!

对于来说能焊起来就行,精度还是次要,就怕焊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力过猛了。下回轻一点。 [/quote
问题是我没用力啊,以前弄断过一个俄罗斯小车车配的钳子,所以有点长记性没敢用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完只能当台钳用了

呵呵其实没断的时候也就当个台钳用用,我手上没技术,再精度的东西也用不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惨了

哈哈还好没血淋淋的

网友:
淬得太硬了就脆了,或者是钢的材质不好,含磷(P)高了,钢材冷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其实没断的时候也就当个台钳用用,我手上没技术,再精度的东西也用不起来呢

普通平口钳也就几十\块钱,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I:
看看我的帖子,我已经焊好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网友J:
下次买个先用铣刀啃一口,啃一口就知道啥货色了

网友:
现在的东西啊!还好我买了个老货,

网友:
热处理质量不过关,跟我那断丝锥一样。

网友K:
要的是精度,没精度最好是不要。买个老货吧。现在的低端国货就是垃圾,耽误事,没伤人就不错了,我前天去买个锪转头,15直径,90度,35元,35就35吧,钱都交了。这才发现问题,那几个刃角度不一样,长度当然也就不一样了。肉眼都看出来了,卖货的还登眼说瞎话呢,一盒里我打开3个,都不一样,柄也不一样,我直到今天也没想明白到底是咋回事?省会城市最大的商店卖这货,小地方那该是咋样?满清296年,明王朝也是200多年,我朝60多年就这**样了。

网友L:
这个台钳断裂可能有三个原因,热处理过脆是一,结构设计不合理是二,最薄弱的地方也是最关键的地方应该用R来过渡,不过度也就算了,千万别开槽呀,这槽一开就促进拉动内需了 ,再加上该老弟可能使用不当,夹上的物品受力方向应朝前而绝不能向后,全国每年报废的台钳多数都是这个原因,当然如果夹又厚又大的东西就是朝前用力也不能过头否则一样断.接受教训吧. 焊接可用不锈钢焊条试试,先将断口四周用砂轮磨出坡口,坡口尽量大一些,中间就留5mm宽一条就行了,然后将两钳口对齐后用一台钳夹紧,对好断茬先在左边搭一点,再在右边搭一点,检查一下如果没问题再前边搭一下然后后边搭一下,总之,勤俭查勤校正,不要一边焊满再焊另一边,要转着圈对角焊,最好一口气焊好,最后别忘了将那个250槽填上,再多补上几条形成个大R.

网友:
这也太脆了

网友:
我准备买一个的,是什么牌子呀,别买到你那型号的了

网友:
我也准备买个小点的平口钳

网友M:
这是不是锻的不知道,肯定是钢件,主要是因为见火见大了或材料不均匀,断口齐整,属于一次性的开裂非多次性的。

网友:
估计退货没做好,修复也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我的帖子,我已经焊好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0887&extra=page%3D3

哈哈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钳子,也是断了,断的地方都一样,我先试试这个,就师傅们说的那样拿焊条当泥巴用,反正我焊条不花钱,正好练练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次买个先用铣刀啃一口,啃一口就知道啥货色了

买回第一天就啃了一口了,图片上隐隐约约还能看出来,不过是失误啃的,合金开孔钻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的是精度,没精度最好是不要。买个老货吧。现在的低端国货就是垃圾,耽误事,没伤人就不错了,我前天去买个锪转头,15直径,90度,35元,35就35吧,钱都交了。这才发现问题,那几个刃角度不一样,长度当然也就不一 ...

其实以我这菜菜的水平啊,觉得这钳子挺好的,精度应该也不错的,谁知道又整出这么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台钳断裂可能有三个原因,热处理过脆是一,结构设计不合理是二,最薄弱的地方也是最关键的地方应该用R来过渡,不过度也就算了,千万别开槽呀,这槽一开就促进拉动内需了 ,再加上该老弟可能使用不当,夹上 ...

对对,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他这个结构设计不是很合理,确实是个250槽,那个地方就不应该开那么深的直角槽,我使用上肯定有不当的地方,我不懂啊,您说的那个夹的受力方向我搞不明白,不过想一想我夹的东西大多数是小零件,几乎都夹在钳口处,受力点都在顶端,这个应该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是不是锻的不知道,肯定是钢件,主要是因为见火见大了或材料不均匀,断口齐整,属于一次性的开裂非多次性的。

我也不懂,就知道断口是灰色的,所以就百度了一下,说铸铁的是灰色的,铸钢的是白色,不过这个茬口和兔子的那个比起来颗粒比较细腻均匀,也没有气孔气泡

楼主:
禹骋禹桀老大,可这个茬口的颜色是灰色的啊,不是说灰色的就是铸铁吗?不过颗粒很细腻很均匀

网友N:
说实话,要想干活,这个钱还真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说实话,要想干活,这个钱还真不能省。

确实是这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特别像我这种二把刀得手艺

网友L:
引用 楼主:

对对,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他这个结构设计不是很合理,确实是个250槽,那个地方就不应该开那么深的直角槽,我使用上肯定有不当的地方,我不懂啊,您说的那个夹的受力方向我搞不明白,不过想一想我夹的东西大多 ...

我的意思是对所夹物体施力的方向,如用鎯头砸被夹物体或用套管扳被夹物体,砸只能朝前砸,扳也只能超前扳,如果朝后砸或朝后扳就容易从根部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意思是对所夹物体施力的方向,如用鎯头砸被夹物体或用套管扳被夹物体,砸只能朝前砸,扳也只能超前扳,如果朝后砸或朝后扳就容易从根部断掉.

明白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