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还是停转,一直搞不定,损失不小啊。。。

楼主(2012-05-02):
1米8全重2800克J3,配朗宇的X3520(4250)KV510+1407+花牌6S25C2600mah+好赢80A非珀金(飞腾)。早些时候电池全部为T插,地面最大油门正常,起飞大油门会“吱”一声后突然失去动力、电机停转。坠地后检查舵机正常、电调正常、电机也恢复正常。50E-60E正常情况配60A电调足矣,此配置上80A电调,理解上不应是电调保护问题,某次起飞遇此情况,发现“吱”一声时见舱内有火花,导致飞机离地后坠地损毁。后请较模友将T插全部换成XT60,经试飞故障消除。
       本以为,之前故障为6S电池大油门放电时T插处电流击穿,瞬时电调、电机停止工作,故T插换XT60,随后飞行也确实无恙。五一期间飞行故障重新出现,每次飞行带4块6S,昨日飞行换到第三块电池,大油门离地后又悲剧,离地后无动力栽倒路边土堆,运气较好仅伤垂尾。现在不得其解,不知是何故?请指教。。。

网友:
过载了,该电机用6S电池建议用13x6的浆。还有电调60A就够了,这款电机最大电流也就55A左右。用80A小心烧电机。

网友:
如果仅仅是动力失去,但舵面还受控的话,那就是电调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电流超了

楼主:
6S25C2600mah正常放电电流在65A,手里大电调就剩个80A,80A电调对这个配置经受最大电流是没什么问题的。现在估计是不是电调本身哪有问题,再就是看有没有虚焊,大电流可能哪里熔虚了,因为这种问题也是时断时续地,等有时间打开热缩管看看。

网友:
由于没有看到实际情况,只能是依照楼主说的现象来估计。

1)电调设置的电池电压保护过高了,当全油门时电池的电压降,接近或低于电调的保护电压所致;
2)电调的进角设置不当所致;
3)电池组的质量欠佳,内阻太大,造成过大电流时,电池组的端电压下降过大,接近或低于电调的保护电压所致。
【仅供参考】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电调电压保护过高了这些问题?好赢80A这个电调默认的东西买来没有改变过。昨天把电调电机所有香蕉头查看了一遍,竟然电机的一个香蕉头割开热缩管就掉了直接脱焊。可能买来当时就是虚焊,五一期间连续飞前两块电池没出问题,到第三块起飞时大电流可能把虚焊处直接熔断了。现在把所有的香蕉头全换成更粗的重焊过,垂尾重做,貌似复 活,过几天有空再去试试看如何。就是这个试飞风险太大了,地上怎么试都正常,起飞离地两三米突然的没速度没高度没动力,只有等着栽了,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楼主(2012-07-05):
问题终于解决了:重新设置朗宇电机进角,低KV高进角,小油门低空进场突然加油至最大,来回多次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