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天地飞MM答疑-天地飞08S返修回来,发现会同一模型参数遥控2个接收?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2-05-02):
如题,赶在节前收到了我返修的天地飞08S,谢谢售后的效率。
我买的是一个7通接收+一个9通接收的08S套装,现在情况如下:模型1参数是飞机,用7通接收机;模型2参数是固定翼(实际玩的是坦克),用的是9通接收机。昨天玩了飞机,当时遥控器参数在模型1状态下,飞完都关闭,开始玩坦克,准备调试炮塔旋转速度故暂时放在草地边的石凳上,这时忘记切换遥控器模型参数,开控,开坦克电源,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坦克自动启动并迅速倒车,金属1:16版本,相当有分量的,迅速冲下石凳摔到地下来了个底朝天,尾部装饰件和尾灯组顿时唏哩哗啦一片,履带还呼啦啦的转得欢的不行,迅速抓过控关闭电源,才停了下来。后来为了确认是否是控的一个模型参数能控制2个不同的接收,再次试验,确认了这种情况。
本人不才,用过的控只有KDS和这款天地飞08S,这款天地飞08S也是刚开始使用不到一周,按以前用KDS的经验,更换遥控器不同的模型号,与没在相应模型号对过频的接收是无法建立遥控关系的,或者说,就是这款08S就是这样?
打过技术服务电话,暂时无人接听,有个MM接听的固定电话,未解决问题,发帖求教。

网友:
接收机只要对过频的话~~只要通电,遥控器都能控。。。和参数无关

网友:
也有的遥控可以设定单独控制。

楼主:
原来是这样,请教楼上的,这款天地飞08S能设置单独控制吗?

网友:
我的是天7,2个接收,一个装在四轴上,一个直升机上。对过码后,二个接收上电即用,不需要再次对码。

网友:
标题

请问是2.4G的吗?如果是,那就有点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正常的。

楼主:
2.4G的哦

楼主:
已电话咨询天地飞遥控器售后服务何工,说2.8G的也正常,就是这样的···

网友:
国产控中,华XX的2801可设置成不同的模型号对应不同的接收机。

网友:
华的控可以  单独一个接收   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天地飞 貌似 100个接受都能一起控制

楼主:
我以前用的KDS是单独的,就算都对过频,不是在相应对频模型号的位置,是无法连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