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vo10+中特威al30a电机不能动作

楼主(2012-05-02):
超级新手,devo10+rx1002接收机,新西达2212/kv1000+al30a。连接后遥控器和接收器已经匹配,舵机操作正常,电机没有动作。测量电调连接接收器端电压为5v多,连接电机端任意两条线电压为0.025v。请问能判断什么问题吗?谢谢

网友A:
你先把接收和控对好频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接收和控对好频再试

对频已经设置好,舵机有动作。说明书说先开遥控器,油门到最大,然后连接电池等。试了几次没有反应

网友B:
通电电机会发出电调自检的声音,如果没有声音就是有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电机会发出电调自检的声音,如果没有声音就是有故障了。

没有设置好油门行程电机会通电吗?我现在还没有设置油门行程。按照说明书弄了n次不能设置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