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飞 天狼星首飞

楼主(2012-05-02):
天狼星买了很久了,之前用翼龙的,艾特运动V2版本的尾翼+运动机身 + 三通主翼,好是好,但我不喜欢外挂设备,全装里面,后来飞控升级,拆出来就不想再装回去了, 翼龙现在变摆设了,天狼星设计就很好,抽拉设计,一抬,一抽,所有内脏全出来了。

    说下配置, 朗宇X2216 KV1400(估计论坛就我一个人有这个型号的朗宇X系电机)    配 启迪那的 7060桨(黄色的那种,平衡性好,不需要做平 衡,  静态下 全油门 健康值保持在90+)

                      好盈飞腾30A   ,  本来准备40A的,但天狼星的电调位放不下40A的,要切1下,我本人不太喜欢破坏外表。所以还是飞腾30A
                      银燕金属舵机*4,再给我次机会,我会上数字的。。。

                     图传 柏通1.2G 800MAH +百特1.2G小天线,视频里用了4频道,后来发现是9频道最合适,7频道会抖舵
                    ACE 电池 2200 20C 两块,图传跟动力供用电,用了稳压模块。滤波电容等

                      ARKBIRD飞控, 买来之后上过一次翼龙,没做任何参数的调整,翼龙跟天狼星都飞的很稳,买来直接接好线 上电飞,简单就是硬道理。。

                        天9 一代 用2.4G的,下次用72M的高频头试试。接收是9通双天线的

                             关于翼龙当时还请教了翱翔凌云 大侠。。这里感谢翱翔林云,,,翼龙唯一的缺点就是空间太小。。必须外挂,对我处女座崇尚完美的人来说,接受不了外形
                        地面站自己DIY的, 10A电池一块, 佳的美 8寸, 单路高清DVR , 两个稳压模块(35W的,带接错保护)

                       天狼星原本图传位在机头,但我考虑到一个是散热,第二个我估计图传在机头的话,GPS放在机尾的GPS位,那一块3000毫安的电池就压住重心了,  为了能飞更久,或者以后带个G2, 我吧图传放在了屁股上, 前面用两块2200  20C并联电池,刚好。

                       视频里第一次飞,2200电池两块,飞了16公里,因为首测,没飞高也没飞远,测试为主,我没上电流计,,,觉得没太大必要,下来后单片平均3.81这样,我这个ACE电池 3.8 下面降压很慢。。估计还能飞10公里+       ,全程几乎没松过油门,半油门+1/4 油门状态 20多分钟  。

                        飞行感觉,感觉速度没有想象的快,开平衡后很稳,而且貌似很抗风,第二次飞的时候0油门俯冲的话有80多公里时速, 因为暂时不敢飞远,所以大多都在手动用方向舵控制方向转弯,副翼我是开过的。

                      最后感谢天狼星,感谢A控, 感谢支持鼓励我的摸友们

这位一直支持我的模友KD,还有我的地面站

网友:
。。。
我也不会贴视频了

网友:
空间比冲浪者大

网友:
天狼星飞航程太给力了。头顶转圈,航程累计都有13km

速度是不是很快啊

网友:
1分55秒的时候丢星了

楼主:
下次带ZI8 改G2镜头上去试试

网友:
天狼星还有加油低头的问题么

网友:
少爷就是少爷,很不专业这么快就换载机了
天狼星我也很关注,它有什么缺点呢

楼主:
点错回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缺点是,估计我这样的重量带不了狗, 机翼1米5,不算机身的话,再减去两边上反的那些,最多1米4,最宽的地方18公分,最窄16,平均17,那 算出来,翼载荷要40以内的话,总重量不能超过1KG,
  而我这样两节2200并联 已经1.18KG了,再带狗的话,我怕危险系数会提高很多

  其他貌似飞飞没感觉有什么缺点,我飞飞感觉比翼龙舒服。主要我两个晚上就装好了。。装机+装设备,我翼龙折腾了1周 ,,买了好多个翼龙散件,跟您一样的,就是太麻烦了,手还割开了。。。

  总体比我想象的慢,稳,我还以为这样的滑翔机速度都很快,我第二次飞的时候 有一次接近地表的时候  ,很慢很慢的  0油门 都没失速现象,很平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点是,估计我这样的重量带不了狗, 机翼1米5,不算机身的话,再减去两边上反的那些,最多1米4,最宽的地方18公分,最窄16,平均17,那 算出来,翼载荷要40以内的话,总重量不能超过1KG,
  而我这样两节2200并联 ...

载重看来比翼龙小。不过带裸狗应该行,但是速度会更快些,你先搞个100G的假狗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在改装Z8, 体积缩到最小,镜头 已经换了G2的 那种镜头,下次带上去看看

网友(2012-06-02):
楼主,请问你的地面站,手提包是怎么放到三脚架上面的?

求图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