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02):
提示:

网友A:
最好是卖给有需要的人,,,自己再买一个合适的。。
好东西,别乱改,越改越乱。。
好东西,需要的人才有价值,,,,不需要的人会觉得是垃圾。。

网友B:
标题
雕铣主轴最低速不要低于标示的百分之三十不然很易损坏高速轴承,这种主轴要配高频变频器的,不要用低速加工大切削量,高速主轴和低速主轴在同功率下高速主轴切削量要少很多,不然会弄断主轴头和弄坏陶瓷轴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