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菜鸟请教,下面选择的(淘宝购物车状态)配件合适吗?

楼主(2012-05-02):
最近想搞一套FPV,目标是飞行1.5公里远左右,有3米载机和一个8寸AV显示器。
其余配件请各位看看是不是合适,主要是希望能够载机接收不到遥控信号(2.4G)时能够自动返航。
★飞翔FPV店★ 图传,电调,高效散热片/散热块,柏通必备!
颜色分类: 白色大号 技术参数: 散热片
保障: 如实描述
03.00 -+ - 3.00收藏 删除
查看大图 独眼龙新星版(NOVA OSD)高性价比入门型带返航功能OSD/最新上市

保障: 如实描述
0850.00 -+ - 850.00收藏 删除
查看大图 2012新款柏通正品 1.2G/1.3G 800mW无线影音传输, FPV推荐,
颜色分类: 巧克力色 技术参数: 标配+散热片+电源线
保障: 如实描述
0320.00 -+ - 320.00收藏 删除
查看大图 ★飞翔FPV专卖★ 一分四电源DC线, 一进四出 ,

保障: 如实描述
05.00 -+ - 5.00收藏 删除
查看大图 12V 6800mah锂聚电池,FPV地面电源,配充电器 6500
颜色分类: 天蓝色 技术参数: 全套
保障: 如实描述
0150.00 -+ - 150.00收藏 删除
查看大图 ★飞翔FPV★ 520线超小带壳,高清HQ1 CCD摄像头,推荐。

保障: 如实描述
0245.00 -+ - 245.00收藏 删除
查看大图 ★飞翔FPV店★ 2.4G 2W WIFI WLAN FPV功放,2.4G遥控增程,10km
颜色分类: 白色 飞机种类: 适合所有2.4G遥控器
保障: 如实描述
0220.00 -+ - 220.00收藏 删除
查看大图 2012新款 优质,微型,尼龙塑料FPV云台,两轴带底座

保障: 如实描述
015.00 -+ - 15.00收藏 删除

网友:
我建议你飞控换一下

网友:
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我不装功放就飞了1500了。。。。这么近功放意义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直接了当的回答,这几天正潜水,看网上有A控和H控,两者旗鼓相当,请问哪个飞控的关控回家功能可靠些,设置简单一些,飞行平稳一些?
还有个疑问,大家都说2.4G的控容易信号受阻碍而失控,72M的信号不易受阻,如果72M的信号没有受阻,而图传的1.2G信号受阻了,没有了图像,不是同样会无法手动控制飞机了么?

网友(2012-06-03):
什么都看不到啊

网友:
LZ和我准备买的店铺都是同一家啊。

网友:
选个好飞控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