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我的一通道室内飞机(室内半自由飞)

楼主(2012-05-02):
你们看见飞机了吗?

2.5通道直升机电路板改造的黑丝,6mm空心杯电机(这电机动力不是太足)本来打算安装电磁尾舵,因为自己绕制的磁力太小,索性不装,在尾部搞了一张泡沫板设置一定的舵角,于是一通道室内半自由飞就诞生了!

网友A:
搭一个fet的h桥,就可以驱动低阻值的电磁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一个fet的h桥,就可以驱动低阻值的电磁舵了
感觉太深奥了 看不懂电路图呢!

网友B:
啊,这个飞机挺漂亮的。
楼主贴几张近距离 玉照,让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这个飞机挺漂亮的。
楼主贴几张近距离 玉照,让我参考一下。

好的 等我回去照几张满足你 哈哈

网友:
麻烦楼主帖几张图,我也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等我回去照几张满足你 哈哈

楼主,赶紧那,等到花都谢了。

楼主:
对不起

陪老婆逛街来迟了

碳纤维薄膜机身 鱼线张拉 小飞机我一直搞这个 哈哈

6mm直驱4.5cm浆

2.5通道直升机红外遥控器

接收板被减重了一点点:去除开关、电池充电插座、磨除部分电路板(原插头处),
也截短了红外接收管的电极长度,重新焊接。

尾舵 固定了角度 不变的

电机绑在了泡沫上,泡沫用两片碳片夹紧固定在机身前部(那两股绿色的线计划接尾部电磁舵机,后来索性剪除)

飞机总重9.4g

电池重大概1.3G ,具体容量不详,估计有20mah

机身前面碳杆绑了泡沫,一个着碰撞落缓冲,一个防止扎伤小朋友,砸不到小朋友也防止碰到花花草草什么的。

网友:
谢谢楼主,翼台和机身您是用什么胶水粘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身碳纤维用AB胶粘结
泡沫和碳纤维用专用泡沫胶(其它胶水腐蚀泡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