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1:象真机可以用有刷电机做动力么?

楼主(2012-05-02):
象真机能用有刷电机做动力么?

网友A:
普通螺旋桨像真机,如小型的塞斯纳之类应该可以,稍大一些的估计悬。涵道类的不要想了。
主要是看功率。
有刷电机的功率比较小的。

网友:
可以的, 像真与有刷没有直接联系.

建议小一些的像真机, 如翼展800mm以下的, 可以使用 180 有刷直驱的动力.
大一些的像真机, 如展展1米以上的, 可以使用 370 减速组有刷动力.

目前常见的有刷, 除了这2种搭配可以比无刷有优势外, 其它的都可以找到不同型号的无刷来替代.

网友:
如果是370减速组, 可以选那种减速比高, 驱动1080减速桨或1047减速桨的组合.

如果是减速比低的370减速组, 是可以找到无刷+直驱的替代方案的.

楼主:
想做C130运输机,4个370电机的话,需要多大减速比啊? 我看到TB上有1:5.33的单发370电机有刷飞机在卖。

网友:
还是建议用无刷,4组动力组件应该不会很贵,但后续使用、改造的余地会很大。毕竟航模主流是用无刷,配套的东西多而齐全。
如4个2208(KV1400左右)+4个20-30A电调
话说,如果是新手的话,立马就上4发像真机会不会难度大了些?

网友:
功率达不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受建议,还是决定从单发战斗机开始入手,先弄个小的单发飞机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淘宝上也有有刷的像真机,问题是效率低,且还会坏刷

楼主:
我主要是想做个简单廉价的飞机先DIY试手,之后在上无刷的。

网友:
关于有刷的机型, 可以关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03434

不过, 最近许多事情在忙, 工程估计要拖很久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螺旋桨像真机,如小型的塞斯纳之类应该可以,稍大一些的估计悬。涵道类的不要想了。
主要是看功率。
有刷电机的功率比较小的。

早期的涵道很多用370电机直驱的。

网友:
用无刷吧,费不了多少钱。飞的时间还长。有刷电利用率太低了

网友:
有比刷的也不会比无刷的便宜多少,飞机是高速的,对有刷伤害很大,用无刷以后也好升级,像真机比较注重外观吧,经常换电机估计很麻烦

网友:
有刷不是主流

网友:
朋友,建议你还是上无刷吧,我刚开始也和你想法一样,用280有刷电机做的减速组,减速比为3.6比1。带8060桨,8.4V推力150克,我做的是ME-109像真机,翼展80CM,飞机刚做好,试着在地上快速跑过几次,还没飞呢,电机的碳刷和换向器就快挂了,电机太不给力,考虑再三,一咬牙,还是上了无刷。买了个朗宇X2212,KV1250,和好淫40A电调,加11.1V。25C,1350MA电池,和9060桨,今天试了下,无刷就是不同。超给力,推力猛,再也不用担心飞机在空中因为电机问题停车的顾虑,我只希望朋友你不要走弯路!

原来的280减速组

原来的280减速组

电机太垃圾,放弃有刷

电机太垃圾,放弃有刷

楼主:
不玩坦克了啊?你的坦克让我流口水,我现在也决定从无刷开始了,想做个初教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