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架KT战斗机 迫降5次 实在是没办法了

楼主(2012-05-02):
自 己做 了架米格29的KT板战斗机,翼展650  机长900   加电池一共550克   配的是 好赢40A XXD 2212 KV2200  3S 2200 30C 电池,7035的浆,起飞后 很爽,1分钟后 空中出现 电机 断断续续,赶紧迫降,一摸电机 很烫,马上换了6030的浆,等电机冷却后 再次起飞,1分钟后 同样出现 电机 在空中 断断续续 感觉没力了,马上迫降,一摸电机很烫,冷却后 换了5030的浆,也换了电池起飞后,半分钟又再次出现了,电机一卡一卡  马上迫降 一摸还是这么烫。都是半油门.求解!!!!!!!!!!!

网友:
检查电池和电调

楼主:
电调是我另一架 飞机上拆下来的,之前都在正常飞行,电池一直都是这么几块 花牌 都才10几个起落

网友A:
检查电机与电调的接线是否有松动、虚焊,导致大电流不能顺利通过。

网友:
检查电机绕组

网友:
如果是旧电机,以前摔过的话,检查你的轴承,不行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与电调的接线是否有松动、虚焊,导致大电流不能顺利通过。

 正解,如果还不行,就可能是电机绕组有断线了

网友:
潜水的帮顶呵呵呵

网友:
我弄个好小子,KV2200,6030桨,起飞奖就断。。。。是桨质量不好还是怎么地,刚做好的机子,就被弄细碎。。。悲哀

网友:
电调可能缺相

网友:
祝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