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是什么控?

楼主(2012-05-02):
视频截图的,可能不太清晰,看看有木有高手认得,太霸气了

网友:
  应该是FUTABA FX系列,至于是FX几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欧版的,去看看北京航展的 图集 里面有

网友:
应该是fs40

网友:
是不是底下还加了个托盘?

网友:
欧洲好多控都是这种大平板的,不好说是哪种

网友:
这控应该叫:操作台

网友:
  确实是加了托盘的,欧美比较流行这种控,比如SPEKTRUM DX18

网友:
 看到直冒汗

网友:
大板控,有点像调音台的说

网友:
DX10吧,那么粗的摇杆

网友:
FX40,就是T14mz的欧版

网友:
这个是FX40,显示屏和14MZ一样的

网友:
FX40,欧版F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