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铣干铁,用过的给点建议

楼主(2012-05-02):
打算入手25v用来干铁,主要加工材料如45#,40cr,p20,cr12,用钨钢铣刀,洗这些材料会不会很蛋疼,例如p20用10mm立铣刀能下刀多少,新人求教。以前用3号炮塔,45#模呸4分刀开粗直接下20mm,毫无压力。想知道小铣会蛋疼到什么程度,低速无力,铣这些材料肯定,在别的论坛看到西马x2都可以铣这些材料,用的是红色涂层的钨钢铣刀,25v比起x2不强点,——————————————————另求推荐5000以下干钢最佳的小铣,重量150公斤以下。

楼主:
有人看就是没人回,沙发还是自己坐

网友A:
 同问 上次买的钴铣 4mm 下刀1mm 断刀。。20V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上次买的钴铣 4mm 下刀1mm 断刀。。20V铣床
4mm铣刀都断了你牛,2mm以下的容易断

网友B:
看怎么个洗法了,10的刀一次下10mm只要摇的慢一样能吭,不过还是抖的厉害,感觉这个床子,最多也就能上到8mm的刀,当然不心疼床多粗多深都能整,老婆和马子的使用方法也是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怎么个洗法了,10的刀一次下10mm只要摇的慢一样能吭,不过还是抖的厉害,感觉这个床子,最多也就能上到8mm的刀,当然不心疼床多粗多深都能整,老婆和马子的使用方法也是同理
我说的是鉻泪合金钢,不是木头,这小家伙10mm不直接卡死

网友B:
楼主这不是明白嘛,那还整啥25v,二手的8120得了占地面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不是明白嘛,那还整啥25v,二手的8120得了占地面积差不多
是啊很纠结,要上楼那重量我伤不起

网友:
我上次用8mm的上炮塔都断刀。技术问题

网友:
如果上楼有电梯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8120把底座处理处理,做下镂空减重处理,把没什么实际作用的地方多挖掉点,那个底座基本都是2cm左右的铸铁,应该能减一二百公斤的

如果没有电梯,手段好点,直接把底座从油盘处锯掉,然后做个架子,把电机和走刀机构重新弄一下,是个不错的选择呢
或者直接把底座部分全去掉,找块8mm左右的钢板把机头直接镶上去,做个架子,这样总重量不会超过250公斤,上楼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不识字,没图看不懂

网友(2012-07-30):
看来小床干钢是件蛋疼的事

网友:
买交流电机的小铣不就行了。

网友:
啥流的也够呛,床子晃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