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DIY MWC 飞控 问题

楼主(2012-05-02):
新手求教,DIY MWC 飞控 问题
Arduino mini 3.0主控,  集成MS5611 HMC5883L MPU6050传感器小板(GUI配置程序只选了这行,其它默认), 天地飞6A 2.4G(有抖),1510电机(太热..) 6030三叶桨,重量370g(超重了~),285轴距,
2.0固件,
用GUI配置程序测试,各个方向能正常运动,但拉油门 为什么总是有一个轴比其它三个轴油门低?
试飞也一样4个电机也不同时启动,不稳定,油门加到最大了,也飞不起来~

是否要在下面重新写最低轴数及最高轴数?
/* this is the value for the ESCs when they are not armed
   in some cases, this value must be lowered down to 900 for some specific ESCs */
#define MINCOMMAND 1000

/* this is the maximum value for the ESCs at full power
   this value can be increased up to 2000 */
#define MAXTHROTTLE 1850

但4个轴油门相差300左右啊?请教各位怎么调整,

网友:
大家看来比较不愿意回答,我才看到,LZ你的问题,和如上代码完全没有任何联系

一般来说只与你的油门行程校准有关,当然也有极小可能性在于电机本身差异太大。

做好行程校准后,不开自稳,无其他异常的情况下,推油门,每个电机一定是同时转起来的,但推到某个油门值不动后GUI里面的油门信号不会都完全一样的,慢慢排查吧:loveliness:

至于能不能飞起来,这是你自己的搭配问题,用6寸三叶也等于是用7寸的两叶,1510理论上是带不动,其他情况不变多说,我不了解你的动力搭配是否靠谱。

网友(2012-09-03):
玩MWC的顶一个,现在还在折腾,很多问题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