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天七

楼主(2012-05-02):
新入手了天七,以前用天六c,要求是先开控,再给电调通电,说这样不会烧控。现在天七,有人说,可以先给飞机通上电,再开控,这样会不会烧控啊!???

网友A:
  没有听说开机顺序不对会烧控

网友A:
只是听说过 以前的有些接受和电调没有信号丢失保护 先开控再接飞机电源是标准程序

网友B:
先开控,再接电源

楼主:
楼上中将,我有些飞机使用橡皮筋固定机翼的,很不方便。如果没有先开控再接电源会有什么后果没有??谢谢

网友C:
想看如何烧控?
你把控丢火堆里,或者直接接入交流220V

网友B:
回复 楼主:
错误的步骤,不推荐,后果是可能出现电机不受控转动的危险(我遇到过)。

网友B:
回复 楼主:
错误的步骤,不推荐,后果是可能出现电机不受控转动的危险(我遇到过)。不过不会烧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