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群策群力做起电永磁吸盘吧

楼主(2012-05-02):
我是做模具加工的 加工需要装夹 常见的装夹有螺钉压板的 有电磁吸盘的 有永磁吸盘的 现在市场上有一种电永磁吸盘 据说吸力很大 可以做轻铣工件的加工 通电就吸一下 加工中不用电 加工完再通电退磁 就可取下工件了 方便实用 就是价格太贵了 各位51的达人们 电磁熔炉都做出来了 大家讨论下做电永磁吸盘的可行性吧 我开个头先 用钕铁硼来做怎么样?有更廉价的方案吗?电子充退磁开关有卖?还是DIY捏?

网友A:
一般的電磁鐵吸盤
都是通電後吸附
斷電後脫離
為了消除殘留的磁力
一般還會用退磁機退磁
還沒見過樓主這種吸一下就可以開始加工的好東東

网友:
难道是永磁的加了个电动开关,代替了人工拧?

网友:
做出来是不复杂,计算很简单,材料也不紧缺,难就难在你拿什么去做它

楼主:
 原来大家还不了解这个东东嘛 抄段广告吧 如下

产品名称:DYC电磁吸盘
产品编号号:DYC
产品特性:电控永磁吸盘
产品详细说明:

DYC电磁吸盘产品特性
1.超强达1000KG/100CM2
2.永久磁盘电控式结构设计,2秒钟充,退磁,使用时不须持续供电,无温升,可长时间使用,不会因温度升高导致工件变形影响精度
3.配合导磁软爪使用,加工时刀具畅行无阻,可做五面加工、钻孔、攻牙、铣沟槽、成形加 工一次完成;大幅度提升工作效率,减少重复定位公差达到精度要求,彻底约定缩短工件 装置时间
4.夹持面积能平均涵盖完整加工范围,可同时加工多件工作物,改善加工流程时间。
DYC电磁吸盘产品用途及适用范围
1.适用于中型工件及粗糙工件之切削加工
2.适用于小型工件之钻孔及精修加工
3.工件厚度要求10mm以上
4.工件夹持最适当条件,至少要有4个磁极接触.配合导磁软爪及滑动性弹块使用,可做更 多功能之工件加工,如:五面加工、钻孔、攻牙、铣沟槽一次完成加工程序,不规则 及表面弯曲之工件亦可夹持加工。

楼主:
 另外大家可以查下 意大利泰磁 科普下电永磁的原理

楼主: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64501583\QQ\WinTemp\RichOle\0~O9F5H7FR7_)NGJG1MEXUV.jpg大致就是这个样子滴 普通电磁吸盘是条纹状的 钢铜间隔的 这个象是豆腐块似的

楼主:
乖乖隆滴动 楼上这图片中的吸盘!!!居然报价5万6千块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788655425&_u=239b19ufe01

网友B:
就是用电来拧开关的永磁吸盘,不用扳手拧了,电拧的罢了。

楼主:
 找了点资料 大家看看吧 http://auto.vogel.com.cn/paper_view.html?id=5665

网友:
和永磁吸盘比,有什么优势?

楼主:
电控永磁技术在模具加工和快速换模中的创新应用作者: 文章来源:  点击数:108  发布时间:2010-07-13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开心网 更多

电控永磁技术以其不同于传统夹紧和换模技术的突出优点,正越来越受到模具制造企业的青睐。
电控永磁装夹系统是欧洲近年来在模具制造业及模具应用行业中发展迅猛的一种具有革命性创新的成熟实用技术(如图1所示),该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是:靠永久磁铁的磁力提供工作夹紧力,靠电控装置转换磁路实现磁力线在系统内、外的两种循环方式,达到释放和夹紧工件的目的(如图2所示)。
同传统的机械、液压装夹方式以及同我们熟知的电磁系统相比,该系统的优点十分突出(如表1和表2所示)。
其基本配置如图3所示。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电控永磁装夹系统将逐步改变传统的模具加工装夹模式,为模具制造业带来革命性的创新应用。此外,该技术还被广泛应用于试模机和注塑机的快速换模系统。快速换模系统经历了如下几个产品发展阶段:
1、机械旋拉式:这是较早期的快速换模系统,典型产品出自瑞士STAUBLI公司。
●  特点:模具背部中心夹紧,适用于中小型注塑机,其机械结构比较复杂,夹紧力在模具背板后部中心部位。
● 优点:模具四周完全开放,无任何夹压元件,便于外部管路的插接。
● 缺点:模具背板须加装统一的加紧机构。由于背板四周无夹紧力,工作中模具变形及磨损较大,夹压部位的元件磨损严重,无夹压元件的状态反馈信号供给主机,系统安装、维修难度较大,不适于现有设备的加装。
2、液压压板式:这是长期以来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快速换模系统,典型产品出自德国ENERPAC公司、美国AEROSTAR公司、日本PASCAL公司。
●  特点:液压系统及控制比较复杂,模具背板周边夹紧,适用于各种液压式注塑机。
● 优点:加装方便,适用于各种规格的液压式注塑机。
● 缺点:要求模具背板的规格统一。由于背板心部无加紧力,对于较大模具而言,工作中变形磨损较大,夹压部位的元件磨损严重,无夹压元件的状态反馈信号供给主机,漏油污染且不适于全电动注塑机;液压压板布置在模具周边,对外围管路的插接有干涉;液压压板凸出于机器模板,换模时易被撞坏,液压系统及执行元件须定期维修保养。
3、磁力吸盘式:这是近年来发展迅猛、被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广为接受和采纳的快速换模系统,典型产品出自意大利TECNOMAGNETE(泰磁)公司(如图4所示)。意大利泰磁公司在此产品上有十多年的开发、生产和应用的经验,近万套系统应用于世界各地,特别是为汽车工业配套的厂家。近几年,瑞士STAUBLI公司和日本PASCAL公司也开始从传统的液压换模系统转向磁力系统的开发与销售。
● 特点:结构及控制非常简单,无任何机械夹紧元件和动作。在模具背板与吸盘磁极的接触面上,不论是心部还是周边,全部靠永久磁力夹紧,适用于各种形式和规格的注塑机。
● 优点:加装方便,适用于各种规格的液压式和全电动注塑机。夹紧力来自永久磁性材料,工作中无需用电,夹紧状态有实时信号反馈给主机,保证夹紧的绝对安全;由于全接触面夹紧力均匀,模具在工作中变形和磨损很小,注塑件精度及一致性好,可延长模具寿命;模具周边无任何执行元件,外围管路插接方便;该系统无机械动作,电控上瞬间用电,因此在使用中无须维护,寿命极长。
●缺点:磁力模板的厚度(54mm+54mm)对小型机的开模行程有一定影响。
目前,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注塑厂家在购置新机器时首选磁力换模系统,并逐步更换已使用多年的液压换模系统,如:VALEO(法雷奥)集团、VISTEON(伟世通)集团、DELPHI(德尔福)集团、JOHNSONCONTROL等。

网友:
加工铝合金的时候咋办,还是用真空吸附吧。

1标准大气压=101325牛顿/米^2

网友:
我这就有电磁吸盘和楼主说的一样用时开关一开就吸住在把电线拿掉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电来拧开关的永磁吸盘,不用扳手拧了,电拧的罢了。

恭喜你11楼的同学 回答错误 不是电拧 而是不用拧 这个吸盘内部没有运动结构
我想电永磁的特点就是 吸盘中吸力最大的 且用电极少 开关时用两下而已 内部无线圈 不会发热变形 结构简单坚固

楼主:
 注意这句 DYC电磁吸盘产品特性
1.超强达1000KG/100CM2
巴掌大的地方产生超过1吨的吸力

楼主:
   19楼同学问加工铝合金时这个就用不上了 认为真空吸附好
这个我也想过 真空吸附大面积工件可以 我们这边铣切木地板的设备就是真空吸附的 吸附大件也许可以 小件就算了吧
对于不吸的工件 如铝 铜 任何的任何 一切的一切(除了液体 气体)的固定 有一种终极方案:电子装冻吸盘 用薄薄的一层冰来装夹任何工件 这个80年代我国的李文彬已经有人搞成了 且出了一本书叫《电子冷冻切削》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超星 或者上 豆丁(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

楼主:
 各位大大稍等片刻 小生这就去下 载几篇相关期刊贴到此处 楼下继续

网友:
摘录楼主自己的发言:该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是:靠永久磁铁的磁力提供工作夹紧力,靠电控装置转换磁路实现磁力线在系统内、外的两种循环方式,达到释放和夹紧工件的目的(如图2所示)。
-------特别注意
靠电控装置转换磁路实现磁力线在系统内、外的两种循环方式,达到释放和夹紧工件的目的(如图2所示)。

网友:
我没什么想法我只知道不断的收集"钕铁硼强磁铁,目前已经有电动车强磁162片,基本是3块多一片啊!!!--收集了再说,,,,

楼主:
电控永磁吊.caj (145.6 KB, 下载次数: 16) 看看这个 1980年研制的电控永磁吊 要安装中 国知网阅览器才能看

楼主:
超过195KB就传不上了?

网友:
看了一下感觉有点明白了,这里面应该有两种永磁体,一种是固定的,磁极不会改变,另外一种是可通过线圈来改变磁极方向的,大家看到的那个方块实际上是一个导磁的材料,方块周边是的深色部分才是不可变的永磁磁钢,在导磁材料下面应该是一个被线圈环绕的可变的永磁材料。再加上包在外圈和下面的导磁的壳体。

需要吸合的时候用线圈对可变的磁钢进行充磁,这时磁路开放,吸合工件,如果需要取下工件,还是用线圈对磁钢充磁不过方向相反,这时内部磁路短路,就可以把零件取下来了。

网友:
画了个草图,不知道大家能看懂不?
斜线的是导磁体,斜线下面的虚点方框是可变永磁体,叉的部分是线圈,通过改变线圈的电流方向可以对可变永磁体进行充磁(方向翻转)。
上图是磁路短路也就是消磁状态,下图是吸合也就是永磁状态

网友:
不懂,帮顶,等着做电永磁的卡盘。

网友C:
材料上貌似搞清楚了,不可变永磁体用铷贴硼,可变的用铝镍钴

只是啥导磁材料比较容易买到且比较便宜呢?

楼主:
 我有三个旧资料 20多年前就有国人做过了 大了点 传不上 版主放开上传附件的限制吧

楼主:
 发满五十贴 看达到什么等级

楼主:
 四十八了吧

楼主:
五十了吧

楼主:
 五十还是列兵啊

楼主(2021-06-27):
引用 网友C:
材料上貌似搞清楚了,不可变永磁体用铷贴硼,可变的用铝镍钴

只是啥导磁材料比较容易买到且比较便宜呢?

A3钢  Q235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就是这个样子滴 普通电磁吸盘是条纹状的 钢铜间隔的 这个象是豆腐块似的

cnc加工用的永磁吸盘就是豆腐块的,磨床火花机才用那种条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電磁鐵吸盤
都是通電後吸附
斷電後脫離

是校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