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级油机,升降舵机设定

楼主(2012-05-02):
我的50级3D机,升降舵机有2只左右各一只,要怎么调整?用Y线是反的

网友A:
2和5或者6。7通道混控。要看你的遥控是几通道的。

网友:
不能用y线 各开一个通道

网友:
楼主什么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和5或者6。7通道混控。要看你的遥控是几通道的。
正解

网友:
用Y线?!LZ太搞啦!这也想的出来   不明白你说的3D是什么意思,如果是CCPM(3个球头那种)斜盘左右两个一个副翼另一个是总距,剩下那一个才是升降。   如果是FUTABA 控的插法 1通道副翼 2通道升降 6通道总距 控里面要设置好斜盘模式 跟你斜盘类型相同。 要是斜盘是4个球头更简单,混控都不用了 控里也要设置对应的斜盘类型......总之无图无真相,不如上个图,看图说话!用打字说明苍白无力

网友B:
呵呵 LS的LZ是固定翼飞机 不是直机 你搞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LS的LZ是固定翼飞机 不是直机 你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