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逼的天地飞接收机,不用自动坏了~

楼主(2012-05-02):
之前发过帖子,今天把接收机翻出来又试了一下,还是这样。

一个通道接电池,其他通道接了一个陀螺仪舵机

刚插电池的时候。舵机会动一下,陀螺仪是一直闪烁 。

但是就这样没戏。本来不开遥控器,接收机不是要亮灯的么,灯也不亮。

开遥控器也没用,控制舵机的通道,舵机也不动。牛啊,拆开了给大家看看。

网友:
也许是我运气好!  我有个天地飞的接收  丢在马路上2天后捡回来了  外卡全压碎了  插针都变形了  把针脚弄好    居然还能用

网友:
天线好像脱焊了,焊好试试

网友:
不知道,跟人品有没有关

网友:
天线没有脱焊  一个接地  一个接天线

网友:
 我也有2个天6PPM...其中有一个50%机率不明原因的距离短.50%的机率出现地面跑到100米就完全没反应.返厂两次了厂家都说是好的.几次都是飞机刚离地就完全没反应然后自由落体下来,有几次又能安全的飞.现在都不敢上天了.感觉用这接收还要看.8字的.8字不对的时候绝对离地炸机, 两次返厂都花了80运费了.厂家很确定没问题...有时间我拍个地面拉距录像传上来. 用10C控.也有另外一个一样的天6和几个冠丽的.从来没有出现FPV失控和距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