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翼混控设置

楼主(2012-05-03):
首先,我是菜鸟!
玩了很久模拟  现在买回配置想实践性的研究一下,就有问题困住啦:到底怎样才能混控升降和副翼啊?就是说让两片副翼既倾斜功能 又有升降功能啊???我用的是天7  说明书看不太明白啊  !!!好多数字 头都大了!!!求知道!!!

网友:
24通道混控

网友:
在“高级设置功能菜单”里面选择“升降舵混控”

楼主:
我在高级设置中可变长混空中将第二通道的升降混入了第一通道的副翼,可以用升降杆控制副翼的两个舵机啦  但是 为什么两个舵机还是反方向摆动呢???求解!!!

网友:
你把舵机的线掉换下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高级设置中可变长混空中将第二通道的升降混入了第一通道的副翼,可以用升降杆控制副翼的两个舵机啦  但是 为什么两个舵机还是反方向摆动呢???求解!!!

虽然不是天地飞的控  我感觉你是副翼混控2舵机的方法啊(就是不用Y线实现2舵机副翼控制)
在JR DSX9里直接就有   三角翼混控Wing:Delta模式    升降和副翼共用2个舵机  实现飞行
舵机插入AUXI和EILE通道  动作舵AILE-LEVN左升降副翼
                                                           ELEV-REVN右升降副翼

网友:
我看花眼了  你应该是插反了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