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小弟刚车的锅杆

楼主(2012-05-03):
这是小弟接触过的最大锅杆,各位朋友给点意见,得怎么车才能光滑又快呢?那个红的是以前别人车的,两根花了我六小时左右,角度合格,只是那个光滑度不太好。请高手出出招,谢谢了!

网友:
沙发   看看学习。。。   我觉得  车能到多大光洁度?   要求光洁度  只有磨吧?

网友:
时间要太长了点了吧,这么慢搞不到钱了,要改进工序和工装。个人理解应该分粗精两把刀才能加工出光滑的面,精加工的刀要磨的很好,最后那几刀用这把好刀“刮”一次。另外装夹要求刚度要高。

网友:
 还干不出来的人悄悄飘过。。。

网友:
只为一口“饭”而车的“锅”杆?

做饭用的?

网友:
用白钢刀低速加冷却液精车,刀刃用油石背光。

网友:
最后要精车一下吧

网友:
六个小时 不算慢了

干得不错

牙面看不清,应该挺好的

网友:
给我60个小时也不一定能干出一根。

网友:
照片看不出区别来,旋风铣可以很容易搞出光洁度高的吧

网友:
车床应该能搞出1.6的
螺纹面一般在3.2没问题,车的好点的1.6,你这个车的不错了。车床上0.8的有难度,还得看材质。

网友:
记得看过资料,这种类型的窝赶如果要光洁度高的话,得分三个工序
1车出齿槽(粗车留余量)
2整把精车刀用小托板做微调加给进加润滑液分别精车齿槽阴阳面
3齿槽清根

如果想一把刀直接车出比较理想的光洁度的话,估计只能考虑用机夹车刀加数控刀粒来干,蜗杆或者斜T型螺纹的车刀粒见过,但是不太好找
另外如果磨刀手艺够好,经验够足的话,合适的转速和磨的好的刀具也是可以直接整出来的,但是那个一般都是老师傅干的事情了

网友:
车床应该能搞出1.6的

网友:
最后一遍要铣,洗洗更健康

网友:
咱是小小弟:loveliness: ,没搞过这

网友A:
旋风铣搞这个才是正道,不过楼主车的不错。

网友B:
旋风铣搞出来的肯定没有车出来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风铣搞这个才是正道,不过楼主车的不错。

网友:
光亮光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看,但是没有热处理,不耐磨

网友:
蜗杆磨床啊

网友:
用什么型号车车的?多小的车可以干这个?

网友C:
这个干的真不咋嘀,几个模数的?看着像2.5或3个的吧!单线的吧!6小时太长了,不像话,60分钟还差不多。
这个得用白钢刀加工,分粗,精挑,粗挑时齿厚留20-30丝,精挑时磨好刀,不要用油石修,越修光洁度越差,这是经验,白钢刀不同与合金刀,越锋利越好
有兴趣的话,明天给你上把粗,精车刀的图片,估计你也不大会干。
本人以前专干这个,最大干过18个模数的,干了三天,真累呀!

网友:
各部分尺寸不到位,怎么说呢,还是说一下各部分尺寸吧

网友:
什么床子钢的活?

网友:
我连T型丝杆也没车出过

于是在我眼里,楼主已是神一样的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是为一口饭才车这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想快,但车这东西,经验不够,很想找些视频看看,看看别人怎么车,还有刀具

网友:
看着车的很漂亮哦!!好手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白钢刀,不过没用油石,还有八条没车,下次去买油石

楼主:
回复 网友F:

牙面不行,有面刮伤了。用手机照的,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的模数是4,是我车过最大的锅杆了

网友:
粗车在快速切除余量想办法 精车在降低粗糙度上想办法。
比如粗车可以一夹一顶,夹的一端留一个小台阶承受径向力。两条切削刃磨出卷削槽,形成前角。最好有专用刀杆 刀头可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手出现了,等着你的刀。这个我很少车,经验不够啊,模数是4的。不过也有可能是我的床的问题,我这床好像力度不够。等着老师傅的传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又多了一点经验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的棒场,小弟不客气,全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干的真不咋嘀,几个模数的?看着像2.5或3个的吧!单线的吧!6小时太长了,不像话,60分钟还差不多。
这个得用白钢刀加工,分粗,精挑,粗挑时齿厚留20-30丝,精挑时磨好刀,不要用油石修,越修光洁度越差,这是 ...

你这里说的油石修是修负倒棱吧!
低速精车用的白钢刀最好还是用油石细磨的,当然,不是磨负倒棱,而是磨掉刃口毛刺,减小各刀面粗糙度,越锋利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风铣搞出来的肯定没有车出来耐用。

这是什么理论??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是有切身体会的说法,现在一般的工艺还是旋风铣粗加工,低速车精加工。